求助,一个转向机构或结构问题!

楼主(2017-03-28):
我现在用振动盘排布一种微小信的继电器盒(边长最大也就15MM),把这个盒子送到输送带上,然后进行检测盒子的四个侧面,我CCD相机就要排布下,我一想最好是这个盒子就按照45°直接放在输送带上,这样我相机就可以不用分开放,一起检测4个面了,所以,我就想请教大神,这个如果动作?

网友:
成本低的办法就是参考一下地球仪那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