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加工用什么样的刀具?

楼主(2017-03-28):
以前从没有接触过模具行业,最近联系了一个客户是加工汽车模具的,有没有大神可以详细的介绍一下汽车模具加工?

网友A:
汽车模具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覆盖件模具。这类模具主要是冷冲模。广义上的"汽车模具"是制造汽车上所有零件的模具总称。例如,冲压模具、注塑模具、锻造模具、铸造蜡模、玻璃模具等。

汽车车身上的的冲压件大体上分为覆盖件、梁架件和一般冲压件。能够明显表示汽车形象特征的冲压件是汽车覆盖件。因此,更加特指的汽车模具可以说成是"汽车覆盖件冲压模具"。简称汽车覆盖件冲模。例如,前车门外板修边模、前车门内板冲孔模等。
 加工中心平常使用的刀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模具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覆盖件模具。这类模具主要是冷冲模。广义上的"汽车模具"是制造汽车上所有零件 ...

网友:
上加工中心用刀库干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