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皮带输送的问题

楼主(2017-03-28):
请问各位大侠,两条皮带在同一条滚筒上,如何保证两条皮带不跑偏?

如图

如图

如图

如图

网友:
不知道滚筒上加个台阶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皮带的厚度才2mm,加台阶,张紧也会跑偏,也很调,

网友:
轴上车台阶怎么会不行?张紧怎么会跑偏?实在不行  买MUSIMI 带引导的皮带及配套的主从轮 。

网友(点评):
轴上有台阶照样跑,如果皮带的宽度很窄可以还行

网友(点评):
两端台阶怎么跑偏?是向一端偏,然后起皱吗?

网友(点评):
我觉得楼主说的带定位条的可行

网友:
跑偏?皮带从动两端的张进螺丝表示不服。

网友:
像楼上说的买中间带导向条的皮带,价格也不贵,只是主从动轮需要开个导向槽,可以找怡合达,福瑞泽,新海,后两家专业做输送带的,不建议用米思米的东西,有些东西的价格和交期真的伤不起!

网友:
买带导向的皮带是最保险的

网友:
楼主:如此使用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跑偏问题,第一,其中一条皮带跑偏而另外一条不跑偏怎么办?需要有独立的调整机构,第二,负载是跨在两条皮带中间吗?负载重量如何?负载是连续的吗?如果负载跨在两条输送带中间,负载不连续,负载重量有变化,两条皮带会向两边跑偏,而且调整非常麻烦。

网友(点评):
速度不快,重量也很轻,负载也是固定的,我想,改成主传动滚筒同一根,从动的一条皮带一根,分开调节,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负载都很轻的,重量都相同的,我现在就做成独立的调整机构,不知道行不行得通

网友:
主要是要看负载吧,我们的输送很轻,带轮做成凸轮的样式,

不放心的话可以咨询一下带轮厂家,

网友(点评):
我的负载也很轻,做成凸轮的,是不是中间高两边低?我们一条的就这样做,不知道两条皮带能不能行得通

网友:
我们这边是采用如下图所示的传送带防跑偏,该传送带与滚轮都有防跑偏槽;现在调试过程中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您好,能说说这个防跑偏槽的具体原理吗?

网友:
买带导向条的皮带最省事儿

网友:
跑带要定制带导向的,直接在2mm带子两边加台阶没有用的。

网友:
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同一个滚筒上,为什么需要两根皮带?是应为皮带太宽了?所以分成两根。

网友(点评):
不是,因为在在两条皮带中间做动作,所以要分开

网友:
是靠2条皮带中间的缝传输那个带凸台的物体?

网友(点评):
可以这么说,是在皮带的下面做其他的动作

网友:
要调节好,导向皮带会好点

网友:
吃瓜群众路过

网友:
皮带轴是鼓形的吗?鼓形轴可以防止跑偏哦.

网友:
买带筋的皮带就好了。。没这么麻烦的

网友:
两边的负载一样吗,还是负载同一种物品

网友:
中间带防跑偏肋条的皮带还可以

网友:
好像要用鼓型的,不记得是在哪看到的,很久之前的问题了。
皮带自带导向,如果皮带很长,几十米的话,一点用都没有,短的好像可以

网友:
滚筒制作成有中间高

网友:
个人感觉主动辊同一根,从动辊分开,滚筒做中高基本没问题,主要考虑到两根传送带在使用过程中伸长不一致,可以单独调节张紧。

网友:
安个限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