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怎么做好图纸校对!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7-03-28):
做好的图纸总是漏标尺寸!还有错误的地方,有没有什么审核方法

网友:
画图时候想想怎么做出来的 ,一步一步来,就不会漏了
错误是什么呢 哪方面的 公差错了 尺寸错了 结构错了 计算错了
手要勤快 ,描述详尽

网友(点评):
公差错了 也有,尺寸错了也有, 结构错了也有, 计算错了 也有,主要是修改中会出错,找到图纸打印出来就拿去下料加工了!图纸中的错误根本就发现不了!等别人指出来,或者加工好了!才发现!

网友(点评):
很困惑,出错了能改过来就好,悲哀的是错了都不知道,后来发现就迟了

网友(点评):
今天就是一个教训!首先是加工件数出错了!后来发现螺丝孔也错了!可能图纸管理也存在错误!没有系统学过这些很多东西想问都不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答案!感觉自己要学的东西很多很多!

网友(点评):
不管做什么,先明确你要做的是什么,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有哪些工序,每一步要怎么处理。 画图不是画画,不是天马行空,要明确你要的东西。从加工到装配,整个都在头脑过一遍一遍再一遍。

网友(点评):
小错误还能改下,错误大了是很大的损失的,甚至设备报废都可能,所以需要细心,加强考虑问题的全面性。

网友:
按照加工工艺审核你的图纸,很少会缺尺寸!首先你要知道你的工件是怎么做出来的!一步一步看!螺纹和件数纯靠细心!你用的CAD直接绘制出图?3D应该很少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
  出错是正常的。告诉你怎么能不漏尺寸。尺寸基本就两种 一个是定位 一个是定行。例如一个板上很多孔,你先看这个板的定型尺寸。就是用你给的尺寸能否画出这个板的外形。然后开始检查每个孔的定位和定型。就按这个方式做很少会漏尺寸的。漏尺寸一般没事工人做了没尺寸会找你的,错才是问题,至于怎么减少错误,这个就要有良好的习惯。经常接到客户的图纸,CAD图很多不是按比例画的,最恶心的是直接在图上改尺寸标注不改图的。像这样的习惯就比较不好。正常画模型的图纸很少出错的,偶尔也会遇到问题有次我做东西选联轴器,时间比较急就没画联轴器,结果联轴器回来后发现比想象中的大的多,就干涩了。所以做模型的时候尽量把所有的东西都按尺寸画出来。
   至于计算出错,就多算几次。算后思考下数字是否合理。图纸上的东西都是你标上去的,没想好不要乱标。想好了 自然就不会错了。就像公差的问题,选公差的时候肯定是经过思考的,谁都不会乱写的。
   机械这东西,干久了不出错是不可能的,尽量少出错把。要不总被工人找很麻烦的。

网友:
仔细仔细再仔细,想想出错会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损失,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立刻提起精神使劲看图的

网友:
出图就相当于你的颜面,想想哪些加工的师傅看到你图纸是如何评价你的,有了这个荣辱心,图纸自己就会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