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液压的驱动类型

楼主(2017-03-28):
工程机械行走静液压的驱动类型都有哪些

网友:
没什么可分的,简单说都是液压泵加液压马达组成的传动系统。

网友A:
精液压驱动都是用在高端设备上的,应用类型如静液压轴承,或静液压导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液压驱动都是用在高端设备上的,应用类型如静液压轴承,或静液压导轨等。

那叫静压支撑

网友:
大的来说分为开释义

网友:
分为开式系统和闭式系统

楼主:
好像有的静液压驱动的车辆有车桥,而有的没有车桥,哪位能将这两种传动形式解释一下

网友:
车桥都会有差速器,由马达驱动差速器输入轴再驱动左右车轮。差速器有一个速比,这个速比也不会太高,2-4左右的样子。一个马达配一个桥。

没有车桥的,也叫双边驱动,那就是马达→(减速器)→车轮的路线。两个马达配两个车轮。

车桥大都是标准件,机械效率比较高,但是车轮上最终的输出扭矩不会太大。所以那些需要大扭矩形成大牵引力的车辆更喜欢用双边驱动,行星减速器可以达到数百的减速比,输出几十万牛米,中间半轴和差速器的体积还能空出来放置其他部件,空间布置更灵活。

当然这两种形式还能用在履带驱动,因为牵扯到刹车和转向,就更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