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四连杆机构过不了死点,怎么办

楼主(2017-03-28):
做了一套平行四连杆一个主动轴。转速也不高,设计在200转。

现在手动试(很小的玩意儿。连杆重约400克,中心距390,曲柄长18。 而两个曲柄约重50克)

查资料说是靠惯性冲过死点。  把连杆做成铝件(138克),情况会好一点儿吗

网友:
贴个图吧,便于理解

网友:
不咋会用四连杆。。。学的时候没好好学

网友:
NO PIC  YOUR SAID A XX.

网友A:
做两套机构,同轴的曲柄之间间隔一个角度,比如90度,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两套机构,同轴的曲柄之间间隔一个角度,比如90度,即可。

算了一个转动惯量, 连杆约2万2 ,从动轴只有60多。 在从动轴上加个2万5的大飞轮就可以了吗?

只能牺牲启停位置了。(幸好不用太准确)

网友B:
曾今遇到到相似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解决,先把平面连杆再看看吧。我也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我们也做了设计,加工回来安装,可是死点也过不去。
我们基本就没什么计算,只是模拟的时候能够过死点,
大神们看看,这种机构要怎么设计,或者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点评):
确定?下面的曲柄是动力,怎么会有死点?

网友(点评):
可能是你的滑块连杆和曲柄长度计算不对,导致卡住了

网友(点评):
你要是过不去的话,把旋转轴那边开大孔或者腰型孔,不要配合连接,这样就不会憋住了

网友(点评):
对了,你左边那个机械手是标准件吗?什么牌的 资料给个578856675@qq.com

网友(点评):
这个卡住是卡死还是滑块在死点位置不动但是曲柄还在动?感觉这个结构速度或惯性是个关键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曾今遇到到相似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解决,先把平面连杆再看看吧。我也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是一个曲柄滑 ...

后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太麻烦。
最后只直接做了一个小电缸

网友C:
你是什么作为动力?电机吗?电机惯量计算过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什么作为动力?电机吗?电机惯量计算过没?

不是我设计的,我的一个同事负责的,后续装配,手动使力很不顺畅,后续加电机和减速机也无法过去。电机惯量应该是计算过的,

网友(点评):
那很可能是在死点位置时,阻力太大,没有惯性。主动力又不够导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今遇到到相似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解决,先把平面连杆再看看吧。我也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是一个曲柄滑 ...

不确定那个是动力,只是看到这个东西,自己去分析,并且是通过软件模拟是可以的,

网友:
重量只是很小的因素,关键是连杆尺寸的设计需要合理,楼主应该把四边形机构图形贴出来,这样能帮你计算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设计的,我的一个同事负责的,后续装配,手动使力很不顺畅,后续加电机和减速机也无法过去。电机惯 ...

你最好把图片传上来
另外 活动不顺畅可能是你连杆长度选择不好,有点憋

楼主:
现在贴图上来, 其中一个轴用电机带动。 连杆中心距 491, 曲柄长18
。。
现在中心距确认没有问题。 就是曲柄在水平位置时,连杆带不上来,会掉下去,导致另一端成为摆动

算了一下,连杆转动惯量约2万2KGMM^2 ,而曲柄只有6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今遇到到相似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解决,先把平面连杆再看看吧。我也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是一个曲柄滑 ...

机构不对。下杆和上杆位置重合的时候,电机旋转,上杆该怎么动?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贴图上来, 其中一个轴用电机带动。 连杆中心距 491, 曲柄长18
。。
现在中心距确认没有问题。 就 ...

你的图看得不是很懂,是不是这个意思?
运动到水平的时候,3杆在一条线上?
机械原理上有,类似于火车轮驱动,还要加一套连杆就行了,在过水平位置的时候给一个力,让它知道该往哪边走

网友:
你看下火车车轮就知道了,加个配种盘也能解决

网友E:
用3维软件的动力学分析模块分析下,问题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看得不是很懂,是不是这个意思?
运动到水平的时候,3杆在一条线上?
机械原理上有,类似于火车 ...

是这样的结构. 火车轮子,我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3维软件的动力学分析模块分析下,问题迎刃而解。

对这方面不太熟悉. 我用的inventor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模块。

solidworks也有安装,不过不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方面不太熟悉. 我用的inventor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模块。

solidworks也有安装,不过不会用。

能否把文件发我?我帮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面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太麻烦。
最后只直接做了一个小电缸

不明白为什么用连杆,冲击惯性大,也就是你的周期时间不是太赶,否则像你这样电机不周转,急起急停
用同步带柔性会好点

网友:
四连杆书上网上应该很多相关介绍,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一个转动惯量, 连杆约2万2 ,从动轴只有60多。 在从动轴上加个2万5的大飞轮就可以了吗?

只能牺 ...

比较多的麻烦出现在启动过程。就看你在意什么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现在贴图上来, 其中一个轴用电机带动。 连杆中心距 491, 曲柄长18
。。
现在中心距确认没有问题。 就 ...

在 中间增一跟杆和两个铰链构成虚约束可以解决问题;因为平行四边形机构到了水平位置后,机构的运动有不确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 中间增一跟杆和两个铰链构成虚约束可以解决问题;因为平行四边形机构到了水平位置后,机构的运动有不 ...

可以画个简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今遇到到相似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解决,先把平面连杆再看看吧。我也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是一个曲柄滑 ...

喧宾夺主了! 搞的我后面的楼都不知道说谁了!!

网友:
吃瓜群众看不懂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G:
在连杆中间位置增加个虚约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连杆中间位置增加个虚约束就可以了

怎么加? 可否用简图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今遇到到相似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解决,先把平面连杆再看看吧。我也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是一个曲柄滑 ...

这个不是连杆机构呀,第一旋转轴跟第二轴是联动的。

网友:
用机械原理分析下

网友:
从原理上找找问题

网友(2017-05-08):
引用 网友A:
做两套机构,同轴的曲柄之间间隔一个角度,比如90度,即可。

你好,可以在详细解释一下吗?比如两套机构是用一个驱动器驱动吗?谢谢!

网友:
学习中,不发言。

网友:
第一要减小摩擦,第二把曲柄做成偏心轮结构

网友(2018-01-22):
引用 楼主:
喧宾夺主了! 搞的我后面的楼都不知道说谁了!!

我也看得好晕!。。。

网友:
以主轴为曲柄再加一套四连杆,因为两套的四点不在一个角度,所以可以互相克服

网友(2018-05-12):
引用 网友D:
你的图看得不是很懂,是不是这个意思?
运动到水平的时候,3杆在一条线上?
机械原理上有,类似于火车 ...

要增加虚约束

网友(2018-09-28):
看看类似这样加虚约束

网友:
没有图片吗?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B:
曾今遇到到相似的问题,但是也没有解决,先把平面连杆再看看吧。我也分享一个失败的案例。
这是一个曲柄滑 ...

是连接轴不平行,转过某些角度给卡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