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三维软件有这样的功能?

楼主(2017-03-28):
            三维软件虽然没有都用过,但是也用过几种了。比如SW、Catia、UG等等吧,现在由于工作需要想找一个这样的功能,就是在已有的实体上,指定一个向量,或者一个平面,沿该向量切除或者是通过该平面分割后剩余的部分就是我想要的体积(或者是总体积的一定倍数)。请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
难道没有曲线救国的办法?

网友A:
SolidWorks就可以

网友:
感觉proe  和solidworks都可以

网友:
别的我不知道,sw的话,插入想要的基准面,在基准面上创建草图,拉伸切除对零件进行分割就好啦。

网友B:
楼主,你会这3种软件是真的吗?
据你说的功能这3种都有,你确定会使用这3种软件?
基本所有的三维软件都有这功能。

网友C:
兄弟,UG有这个功能的,这个是比较常规的功能啊,一般软件都可以的

网友:
光听楼主的描述,如果是中间格式的不规则实体文件,那么任何三维软件都没办法。因为那个体积你根本没法用方程来描述

网友:
沿矢量的法平面切割没问题,关键得求出这个矢量。对于特定图形,这个矢量并不是唯一的。
我觉得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有些东西不是软件的问题,是解题求解的问题,是人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UG有这个功能的,这个是比较常规的功能啊,一般软件都可以的

       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肯定是实体是不规则的,最后剩下的体积或者切割掉的体积是原有不规则体的一部分,所以要以体积为变量切除,而不是简单的拉伸切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就可以

应该不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会这3种软件是真的吗?
据你说的功能这3种都有,你确定会使用这3种软件?
基本所有的三维软件都 ...

估计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要已体积为变量切除的

网友(点评):
这功能还没听说过有,基本所有软件都是工具体为单位布尔差,而工具体的大小是常量,想改大小只能改工具体再保存更新,你想要的工具体在布尔运算的时候能随意改变大小,目前软件好像都没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UG有这个功能的,这个是比较常规的功能啊,一般软件都可以的

不是我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