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控制 试过 伺服马达代替DD马达吗?

楼主(2017-03-28):
DD马达可以被伺服电机替代使用吗?假设DD精度3秒,伺服电机的扭矩和轴向负载满足。
不明白之处:主要是俺还没明白增量式伺服电机规格里编码器辨析率160000多的数据是什么意思?可以把360度等分成360/160000吗?还真没注意过伺服电机的重复精度多少。只知道高。 具体多少?是不是还跟那个辨析率有关?

网友:
360×3600/160000=8.1秒,伺服电机的定位精度主要是靠码盘进行反馈的吧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具体的计算,楼主可把工况参数等详细告知吗

网友B:
想多了,编码器分辨率只是跟脉冲有关系,其实就是跟电机转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需要具体的计算,楼主可把工况参数等详细告知吗

问题直接——伺服马达精度是多少?可以由什么推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多了,编码器分辨率只是跟脉冲有关系,其实就是跟电机转速有关系

编码器分辨率 怎么会跟转速有关?求教

网友(点评):
你搜索编码器分辨率 电子齿轮比 跟脉冲数 ,会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2021-08-17):
有标准应用说明

网友:
如果力矩能够满足的前提下,伺服马达是完全可以替代DD的.正常来说,伺服的精度要高于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