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所需要施加的压力如何计算?

楼主(2017-03-28):
各位前辈
       有一上下合模的检测气密性的的密封腔 ,上下腔之间用的是 丁青橡胶  线径3.5 内径100mm;查到的资料 为保证气密性 橡胶圈要变形2/3.那我需要多大的压力才能使密封圈变形2/3?另外变形2/3后,内腔中的气压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请查液压手册

网友B:
你理解有误。一般预变形量是由结构来控制的。单就密封圈来说,一般可达到100Mpa的数量级。

网友:
这个需要查表得知,建议按技术手册选用,自己计算会存在很大误差

网友:
“查到的资料 为保证气密性 橡胶圈要变形2/3...“
这通常来讲,是指装配时的技术要求。

网友C:
楼主,你的资料是哪里查的,变形2/3这个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密封圈的变形力与结构和硬度都有关,在常下可以估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资料是哪里查的,变形2/3这个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密封圈的变形力与结构和硬度都有关,在常下可 ...

大侠 敢问有何方法可以估计要施加多大压力?
这压力可以使密封圈变形到什么程度,从而保证密封性?
相关参数可以设置为 已知的A B C

网友(点评):
没有精确值,橡胶受温度影响太大,一些大厂提供变形力曲线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查液压手册

没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理解有误。一般预变形量是由结构来控制的。单就密封圈来说,一般可达到100Mpa的数量级。

哦  我再想想 我就是不知道要施加多大压力 可以保证密封性  。施压气缸缸径就没法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我再想想 我就是不知道要施加多大压力 可以保证密封性  。施压气缸缸径就没法定了。

哦,看来你要把密封结构说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看来你要把密封结构说清楚点。

想成一个肥皂盒  上下盒合起来充气  保证内压到达0.5MPa

网友B:
哦,这简单了,你这应是静密封。对吧?那就只要按0.5Mpa的承压放3倍余量即可,密封圈变形的力忽略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这简单了,你这应是静密封。对吧?那就只要按0.5Mpa的承压放3倍余量即可,密封圈变形的力忽略计算。

敢问大侠 结论 如何得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侠 结论 如何得出的?

是静密封吧?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