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紫铜棒铣扁选用什么主轴好?

楼主(2017-03-28):
现有数控车床可以分度定位,要装个动力头来铣扁5mm的小紫铜棒,单边铣掉1.5mm。

请教是用24000转的电主轴好,还是3000转左右的无动力主轴好呢?

网友A:
紫铜质软,3000转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铜质软,3000转足够了

我看到别人用的也是无动力的3000转的主轴,但是那个主轴还要加个电机,不是很好安装。

如果是电主轴就好安装很多,故此一问。谢谢你们。

网友(2019-03-04):
建议你1000-1500就够了,线速快了,伤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