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T6处理后阳极氧化后颜色为什么成为黑灰色

楼主(2017-03-29):
7075锻压热处理后,去阳极氧化,后发现产品色泽成黑灰色,原先应该是亮银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大神指教

网友:
电解液和工艺条件不同,氧化后呈色不同。铝合金氧化后不光有黑色还有金色的呢。

网友A:
阳极氧化各种颜色都可以,看你定的颜色了,亮银色阳极,黑色阳极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阳极氧化各种颜色都可以,看你定的颜色了,亮银色阳极,黑色阳极等等

阳极氧化,原先我们定的颜色就是上面吧的亮银,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去氧化之后就变成了黑灰,一个夹具上一个缸出来的产品有亮银和黑灰的,找不到原因比较麻烦.

网友:
同一个缸里的那只能说明铝本身的材质不同。我只是这样想的。

网友:
7系好像是有点暗灰的,我也遇到过,还有硬质氧化也会类似这种颜色

网友(2017-11-14):
我们公司有生产7075,7003,2011,6061,6082,2024,5083等。起订量低,质量过硬,欢迎来电购买。 佛山市深达美特种铝合金有限公司。吴新华13630195219 QQ 370867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