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太差,哪位大师能帮忙翻译下,万分感谢。

楼主(2017-03-29):
收到的图片不太清楚,让各位大师费神了。

网友A:
1、对于你的建议2, 你能否详细说明,从弯曲线到胶头需要的间隙是多少?
请通过公差分析证明。

2、你能提供nh_f和LOWA预弯夹具之间的横截面比较(只是第一预弯线位置)?请标注芯轴尺寸及芯轴到模具之间的距离。
基于预弯夹具设计,我想夹具必须位于模具不同的方向(如下所示)?请确认.
3、你的提要里有一个打字错误。现在的Iowa增强环氧树脂宽度将是0.4+/-0.01mm.
准则比较: 弯曲增强标准
  最大:0.5mm
                         最小:  0.3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对于你的建议2, 你能否详细说明,从弯曲线到胶头需要的间隙是多少?
请通过公差分析证明。

大体一致。但是mold才是模具的意思。最后一句:我认为夹具必须在不同的边接触到模块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