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主轴实际转速比编程转速高4倍

楼主(2017-03-29):
   机床是小厂生产的,主轴是用的富凌变频器。 系统看着是广数980TB 什么的。X/Z轴驱动器是南京大地的。    编程速度S40 主轴实际转速到160了,是什么问题,请问。。。。。。

网友:
1、主轴倍率是否调节;
2、编程转速是否低于M41、M42、M43档内变速的最低限速,如果设备为无级变速则不需考虑此因素;
3、联系厂家售后。

网友A:
看看程序中是否有G96恒线速

网友B:
档位有没相应设为M41,m42,M43?

网友C:
估计是机床参数设置问题,电子齿轮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程序中是否有G96恒线速

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机床参数设置问题,电子齿轮减速比

电子齿比有调过,不影响实际转速,只是面板的显示速度有变化不影响实际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档位有没相应设为M41,m42,M43?

有机械档,低速0~90和高速100~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机械档,低速0~90和高速100~400。

手动档也要与M41-43配合.

网友:
是不是可以校核其它相关参数?

楼主:
参数设置最高转速。先干了。                    别不记得的时候把机床开飞了。

网友(2017-05-02):
这都他妈不报警啊

网友(2017-06-14):
应该是主轴编码器的问题无伤大雅

网友:
调整主轴变频器的参数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7-12-07):
应该是变频器设置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弯频器设置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