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称此为差齿机构,何为差齿?

楼主(2017-03-29):
RT,①A、B齿轮同模数、外径、压力角,齿数差1(例如A齿数25,B齿数26)
     ②当A齿轮不动,C齿转动同时带动B齿轮微小转动
请教,此机构是差齿机构么,没查到差齿机构相关资料;如果B齿轮与A齿轮同齿数,C齿轮转动时,A、B齿轮应该都不会动么?

楼主:
有看到一些变位齿轮的资料  但是此机构中A、B齿轮并不是相传动

网友:
什么是差齿??新手不懂,请大神指教

网友:
菜鸟前来学习,前排留名。。。

网友:
听说过,没见过实物

网友:
是错齿吗?之前论坛里有讨论错齿解决同步带正反向间隙的。

网友:
是少齿差传动行吗,在理论上一般码于K—H—V型行星传动,由于相啮合的一对齿轮其齿数相差很少,故称少齿差传动。

网友:
1,算是,但楼主只是画出了其中的一部分,整体结构要比这 复杂。
2,周期啮合,旋转。
3,楼主还是上个全轮系的图吧。

楼主:
做了个动画,大家看看动作就明白了
①此机构名称是什么?
②动作原理请知道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周转轮系,少齿差,AB齿轮相差1——3齿。速比大。

网友:
这种是电机调速控制系统普及前,顶顶大名的高倍速传动机构,很多机构传动都来自它的变异

网友:
老辈的师傅叫这种结构为差动齿轮,具体的你可以参考下行星轮系的运行,达到高速变及低速的目的。

网友:
学习了,这种机构电机使用较多,自动化应用较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