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关金属表面拉丝工艺的疑惑

楼主(2017-03-29):
想用拉丝轮做成如示意图中的效果,纹路从圆心想周围散开。目前拉丝轮转速3500r/min,金属板自转300r/min。从中心开始沿半径方向走到边沿。目前的效果是在中心处的有一小圆形区域纹路是乱的。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尽量接近示意图的效果

楼主:
拉丝轮的宽度是25mm,直径125mm,拉丝的目数要求比较粗是240目

网友A:
宽度5m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宽度5mm试试

没有那么窄的

网友:
没看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