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处理!我写的是HRC20-30 被经理说硬度写低了……

楼主(2017-03-29):
45钢调质处理!我写的是HRC20-30 被经理说硬度写低了…

网友A:
调质不是经常应该写成HB吗?

网友:
1,45钢调质处理,一般都是写调到多少例如   T265 T285
2,这里的265 285都是指HBS硬度范围,很少调制标洛氏的。
3,你非要自己换算那另说。
4,45钢C35可以达到HRC35-40

网友:
过去我们写HRC28~35.现在写HB220~250

网友B:
说你低那就写成HB275~325吧。再说低,那是他脑子有问题

网友C:
调质硬度本来就低,调质后的硬度不能大于HRC30,否则难于加工,所以一般调质硬度都用布式硬度

网友D:
我们老厂轨道45号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不然,就说明工件未得到完全淬火,组织中可能出现索氏体甚至铁素体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回火,仍然保留在基体中,达不到调质的目的。

网友E:
调质处理很少有标HRC的,似乎这样标有不合理之处吧,哪位大侠有了解的,还请讲解讲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不是经常应该写成HB吗?

也有好多写的!有点拿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你低那就写成HB275~325吧。再说低,那是他脑子有问题

厉害了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硬度本来就低,调质后的硬度不能大于HRC30,否则难于加工,所以一般调质硬度都用布式硬度

所以说一般硬度要多少合适!有点萌

网友:
能不能先拿本手册看看。

网友:
HB220-260

网友(2017-06-10):
20到30写的范围也太大了。写HB正规点,一般写28-32HRC

网友:
我一般写到30-35HRC

网友(2017-09-27):
领导总爱说这个大了,那个小了,习惯就好

网友:
为什么说不能写成HRC20-30,是因为正火硬度也能达到23HRC.,

网友(2018-10-24):
调质=淬火+高温回火。45钢一般处理后HRC 30(+-5),建议根据实际使用选择热处理硬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硬度和强度要平衡好,一般碳钢硬度超过HRC 45时,强度下降很快,慎用45以上的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老厂轨道45号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不然,就 ...

45#淬火一般可以达到52-55,调质HRC20-30没毛病,只是用HB的多而已

网友(2018-12-24):
我们这45钢调质一般HRC28-32

网友:
我们的45钢调质一般HRC28-32

网友:
跟我说一下什么是调质,作用是什么?

你整个调质处理,写什么硬度?

调质加工完成后,淬火硬度可达到HRC55左右,算是合格品!

网友(点评):
调质不写硬度?你懂什么是调质吗?

网友(2019-02-15):
引用 网友E:
调质处理很少有标HRC的,似乎这样标有不合理之处吧,哪位大侠有了解的,还请讲解讲解。

写成HRC都没有问题,调质钢都可以用HRC或HB。45号钢含碳量在0.3~0.6%,属于调质钢,调质处理硬度不底,常用HRC(HB一般适用低硬度)

网友(2020-10-19):
楼主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2021-07-27):
我们这边一般是喜欢拿HRC来做标准 45调质一般就是22-28之间

网友(2021-11-22):
确实低了

网友(2022-09-23):
引用 网友E:
调质处理很少有标HRC的,似乎这样标有不合理之处吧,哪位大侠有了解的,还请讲解讲解。

这和布氏硬度与洛氏硬度的测量方法有关,布氏硬度压头是钢球,压痕面积大,适合于打硬度第一点额材料,洛氏硬度一般是菱形金刚石,压痕小,适合于打硬度稍高的材料。当然布氏硬度和洛氏硬度可以简单滴换算,大概是10倍的关系。

网友:
|xiaobing86203发表于 03-29 15:51我们老厂轨道45号钢调质件淬火后的硬度应该达到HRC56~59,截面大的可能性低些,但不能低于HRC48,不然,就说明工件未得到完全淬火,组织中可能出现索氏体甚至铁素体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回火,仍然保留在基体中,达不到调质的目的。
你那个是过程,属于工艺范畴,调质后面还有回火,为什么硬度是个范围,就是回火温度控制是个范围,温度范围对应着硬度范围,没有人图纸会去标注一个过程中的硬度,除非是工艺图纸,成品零件只标注你想得到的最终零部件尺寸和硬度就好了

网友:
|起个名字好纠结发表于 12-26 15:39跟我说一下什么是调质,作用是什么?

你整个调质处理,写什么硬度?

调质加工完成后,淬火硬度可达到HRC55左右,算是合格品!
又来一个,真的回去麻烦再翻翻热处理的书再来发表下评论,是没上过大学,车间出生的嘛

网友(2023-03-31):
为什么纠结HRC和HB,低不低也看使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