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拉台设计求助

楼主(2017-03-29):
本人在校生,毕业设计的一部分是设计一个张拉台,将钢丝进行拉伸。动力输入必须是手动输入。
1)假设需要给钢丝提供F1的拉力,那该图中丝杆的轴向力是多少?等于钢丝拉力吗?
2)另外由于丝杠和钢丝不共线,会形成力矩,请问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法吗?用2根丝杠是不是有同步性问题
本人非机械专业,问的问题可能很幼稚,但是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非常希望各位能够提供建议,非常感谢

大致模型

大致模型

滚珠丝杠

滚珠丝杠

楼主:
绿色部分表示钢丝,周围4根表示导杆

网友A:
冒昧问一下,楼主是什么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昧问一下,楼主是什么专业的

测控技术与仪器,这个拉伸后是用来进行无损检测实验用的

网友B:
钢丝拉伸张力和位移永远共线,何来力矩之说。

网友C:
是对轴承形成力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拉伸张力和位移永远共线,何来力矩之说。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钢丝和丝杠不共线,这样丝杠螺母向下运动时,会不会因为不共线导致工作台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对轴承形成力矩吧

钢丝和丝杠不共线,这样丝杠螺母向下运动时,是不是会导致工作台倾斜?

网友D:
1)丝杆的轴向力等于钢丝拉力-4个轴承的摩擦力。
2)用2根对称的丝杠

网友E:
这么设计对轴承的寿命影响很大,建议用两根丝杆对称,可以参考拉力机的机构设计

网友F:
同意9楼,如果力不大,一个丝杠加两个方导轨,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丝杆的轴向力等于钢丝拉力-4个轴承的摩擦力。
2)用2根对称的丝杠

但是如果用2根丝杆的话,2根丝杠同步性好解决吗?不是电机输入,是需要手通过类似手轮这样的结构进行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设计对轴承的寿命影响很大,建议用两根丝杆对称,可以参考拉力机的机构设计

嗯嗯,谢谢回复,但是如果用2根丝杆的话,2根丝杠同步性好解决吗?不是电机输入,是需要手通过类似手轮这样的结构进行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9楼,如果力不大,一个丝杠加两个方导轨,也能用。

嗯,但是用2根丝杠的话同步性好解决吗?会不会造成2个丝杠螺母的上升速度不一样?

网友:
见过电单车刹车钢丝绳的张紧吧,类似那样就行

楼主:
需要这样手动输入, 如果使用2根丝杆,如果使用齿轮的话,会不会因为瞬时传动比之类的不一样,导致工作台倾斜?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需要这样手动输入, 如果使用2根丝杆,如果使用齿轮的话,会不会因为瞬时传动比之类的不一样,导致工作台倾 ...

用齿形带,简单一些。用齿轮的话,选精度高一点的,调整好中心距,应该不会差多少。
你这个齿轮传动比是不是有问题?算好传动比,不然肯定扳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齿形带,简单一些。用齿轮的话,选精度高一点的,调整好中心距,应该不会差多少。
你这个齿轮传动比是 ...

嗯嗯,这是一开始的版本,传动比不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嗯,这是一开始的版本,传动比不对

找个机械专业的老师问问,或者找个搞机械的研究生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个机械专业的老师问问,或者找个搞机械的研究生问问。

本来我是用2根滚珠丝杠的,但是开题答辩的时候老师问2根丝杠同步性怎么解决?哎,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如果用2根丝杆的话,2根丝杠同步性好解决吗?不是电机输入,是需要手通过类似手轮这样的结构进行输入 ...

丝杆传动要同步,规范设计是通过一根同步轴来保证才行。

网友G:
建议楼主按如下计算伺服电机扭矩的方法计算所需的拉力,因为都是通过丝杆做为传力部件,该方法可以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丝杆传动要同步,规范设计是通过一根同步轴来保证才行。

没有搜到,能够说详细点吗?非常需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楼主按如下计算伺服电机扭矩的方法计算所需的拉力,因为都是通过丝杆做为传力部件,该方法可以共用

嗯嗯,好的,谢谢

网友E:
见过龙门铣床没?左右跨距2.9m,照样能同步,中间加一根轴而已,简单的,可以参照的例子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搜到,能够说详细点吗?非常需要,谢谢

这个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过龙门铣床没?左右跨距2.9m,照样能同步,中间加一根轴而已,简单的,可以参照的例子很多

那是带有电机和反馈,通过控制的方式做到的吧,我的要求需要机械式,手动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没有表达清楚,钢丝和丝杠不共线,这样丝杠螺母向下运动时,会不会因为不共线导致工作台倾斜?

你说得对,丝杆的轴向力与钢丝的拉力,以及工作台自身重力,这些力的合成肯定会形成矩。相较平行状态,多了一个水平面上转动的矩。但是因为有导柱在,导柱的约束力会抵消这个矩。
所以工作台的其实已经由导柱限制了。如果导柱间隙大点,台面倾斜是正常的

网友:
两根丝杠对称,拉伸机构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