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胶制品分型面出裂纹

楼主(2017-03-29):
新生产的硅胶产品,在分型面处有明显的裂纹,跪求大神告知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想破头了已经。。。

网友A:
这叫冷隔。把模温调高一点应该可以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叫冷隔。把模温调高一点应该可以改善

谢谢啦。我试试看。

网友:
这是因为浇口位置正好在分型面上,这样,熔接痕就会在分型面附近熔接。如果,模具温度,或者说,冷却系统不是很合理,就有可能导致熔接不充分。出现这样的问题,一是注射工艺做调整,保压的压力及时间可以做适当的调整。另外,在熔接处的模具温度可以让他适当的高一点。

网友B:
一般使用模流分析软件可以在设计极端看出塑料料流的末端温度梯度。这样可以有的放矢的做出改进

网友C:
如果是脱模裂开的解决办法为降温度、加硫化时间;如果是成型出现脱模裂开时,解决办法为用温水喷模后压空模60S,再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使用模流分析软件可以在设计极端看出塑料料流的末端温度梯度。这样可以有的放矢的做出改进

谢谢您那么耐心的回答,我再补充一下具体情况吧,注料口的确在分型面处,一个产品对称两个注料口,这样产品熔接处应该是在分型面垂直的地方。而且现在情况是即使不用注射,直接裹胶压,也会出现裂纹。我现在怀疑是上下模对产品沾的太紧,开模时拉出裂纹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产品只有伞裙部分有裂纹,分型面的其他地方没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脱模裂开的解决办法为降温度、加硫化时间;如果是成型出现脱模裂开时,解决办法为用温水喷模后压空模 ...

您好,不知道怎么确定是开模导致的,还是注完后在模具里边就是裂开的。这两个方法我都试试,我听说过用温水喷空压一分钟的方法,但是不太明白它的原理,请问能麻烦您解答一下吗。

网友:
硅胶产品做的不是很多!可能与硫化质量有关系!

网友(2017-10-11):
硅胶硬度?能否换低度数的试一试,如果不出现裂纹,那是原材料和成型工艺问题呀。。。。就你所讲压延填充,撕边的情况如何?

楼主(2017-11-14):
旧模具最终朝着减少胶量和降低模温方向调试,成功了。后来换了套新模具,用什么胶量用什么温度都没有裂纹,也不能说是模具问题也不能说是胶的问题,就是胶和模具和工艺没匹配合适。

网友(2019-04-26):
生产橡胶的好像很少,版主也只是从塑料成型角度解释了一番。
我来帮你试解释一下吧,橡胶在硫化过程中,分型面部位温度往往过高且压力会有不一致,这时候会产生分型面的缩边和开裂现象。
解决这个现象的方法最快速的是将分型面用细砂纸去尖角,稍带圆滑同时适当降低硫化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