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级卡盘的标准

楼主(2017-03-29):
求助,谁知道卫生级卡盘的标准,最好是尺寸有标准可依据,

网友:
卫生级卡盘?没听说过!

网友:
没听说过这东西

楼主:
就是卫生级别的快速接头,用在管道上,想用卡箍固定管道连接处,因为不清楚具体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

恩,要求食品级别的,连在管道上,与卡箍配的快速接头

网友(点评):
主要是材质,其他没啥特殊要求。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要求食品级别的,连在管道上,与卡箍配的快速接头

恩,但是要求是要DN40的尺寸,想找一下有没有标准可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没有国家标准的,一般情况下都是根据厂家的型号进行选择。可以从生产厂家的产品标准中获得适用信息。

网友:
淘宝详情页有基本尺寸啊,一般都是按管径买现成的
另外查到QB/T2005-1994《食品工业用带垫圈不锈钢卡箍衬套》和ASME BPE-2009 Bioprocessing Equipment里面有详细的卡盘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