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翅式换热器

楼主(2017-03-29):
板翅式换热器图片

网友:
风冷?然后呢。。。风冷效果还是不如水冷和油冷吧,不过普通现场限制少一点

网友(点评):
哈哈,用来冷却水,油

网友:
这个够大。

网友:
这种排风扇应该是在落地的吧,这么重能安装在墙上吗?

楼主:
如果要在墙上安装,需要更改安装结构,而且墙上应有立柱才行

网友(2017-06-01):
描述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