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才能增加刚度

楼主(2017-03-29):
线性模组B固定在A上面 但是B长度太长了(约1500左右) 导致刚性不足 B容易晃动。 在不更换模组的情况下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增加B的刚度么

楼主:
A模组的滑块刚度是够得 B不够

网友A:
线性模组都是买现成的,如果说这个现成的模组刚度不够的话,你只能更换型号。
再者说你了解什么叫刚度吗,B模组容易晃,这叫刚度不好吗,大哥,翻翻书行吗
这不说明是你没固定好吗。

网友:
估计是滑块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性模组都是买现成的,如果说这个现成的模组刚度不够的话,你只能更换型号。
再者说你了解什么叫刚度吗, ...

刚入机械行业 还什么都不懂 那这种情况应该叫什么呢? 连接的强度不够?

网友:
在背面加一块钢板上去就行了

网友:
在A上方再加一条线轨连接B模组

网友B:
模组A的滑块这么小,肯定刚性不足,两端晃动了,建议按蓝色图框增加一个线性滑轨,保证整体的稳定性

网友:
晃的原因,是你这是悬臂梁。螺钉把接的在紧,你悬臂太长照样晃。

网友:
觉得8楼的方法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组A的滑块这么小,肯定刚性不足,两端晃动了,建议按蓝色图框增加一个线性滑轨,保证整体的稳定性

好的 谢谢

网友:
悬臂本神结构就不太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组A的滑块这么小,肯定刚性不足,两端晃动了,建议按蓝色图框增加一个线性滑轨,保证整体的稳定性

同意

网友:
1顿的龙门模组,刚刚做完···

网友(2023-10-05):
加一个直线模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性模组都是买现成的,如果说这个现成的模组刚度不够的话,你只能更换型号。
再者说你了解什么叫刚度吗, ...

说b容易晃动,是刚度不好。这个说法没问题。

网友:
你的晃动是那个方向,这些要描述清楚,不同方向的晃动解决方法不一样。

二,直觉上看,最弱的b水平方向左右摆动最弱,那么你要加强的就是a这个方向的刚度。第一,变短,第二加厚(注意加宽也可以,但是效率低),或者搭建一个框架结构,本质也是加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