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液压传动的分动箱

楼主(2017-03-29):
看到一个静液压传动的工程机械车辆,两个柱塞泵通过一个分动箱连接出来,想理解一下这种分动箱的结构,哪位能提供相关的图纸、资料吗

网友A:
我用到一个分动箱,是电机驱动,然后分别带两个油泵,分动箱传动比就是1:1,分动箱只是用来保证油泵不干涉的,齿轮也是普通直齿轮无变位。工程机械驱动一般为内燃机可能结构与这种设备略有不同,但是主要功能应该还是有相似之处的。主要为保证安装距。

网友(点评):
分配功率

网友:
就是一种液压站的具体形式

网友B:
静液压传动采用闭式油路,典型的动力传递线路依次是:内燃机——分动箱——液压泵——液压马达——终传动。其中分动箱和终传动不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静液压传动采用闭式油路,典型的动力传递线路依次是:内燃机——分动箱——液压泵——液压马达——终传动。 ...

内燃机——分动箱——液压泵——液压马达/液压缸——终传动,除了马达的回转运动,还有液压缸的往复运动,这两种运动派生出N多类型的运动,一(泵)生二(回旋、往复),二生万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到一个分动箱,是电机驱动,然后分别带两个油泵,分动箱传动比就是1:1,分动箱只是用来保证油泵不干涉 ...

up,而且好些多联串泵过长不合适,悬臂梁也太悬乎,干脆分动箱分开比较舒服。

网友:
http://www.brevinichina.com/prodotto/ml-b-rd-series-en/
布雷维尼的分动箱产品样本页,可做参考。
类似的产品国内绝对可以胜任,不需要进口。
另外,分动箱的润滑散热问题需要注意,我碰到过用户试车分动箱近300度的,相当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