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选用的求助!

楼主(2017-03-29):
各位老师好!
小学生制作一台半自动装扭簧的小设备,图片里是压扭簧的治具,把扭簧从方孔里压出来并压缩。现在用的材料Cr12MoV,调制HRC50左右。两边很容易崩掉。
本人对材料应用的功力尚浅请大神指点什么材料制作治具比较好。在此谢过!

补充内容 (2017-3-29 16:27):
Mn17 可不可以,怎么应用?

网友A:
1,我估计是热处理的问题,淬火淬大劲了
2,“Cr12MoV,调制HRC50左右”没听说过。

网友B:
是不是太硬的缘故,我也不懂,45钢调质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太硬的缘故,我也不懂,45钢调质咋样?

45#材料试过,不太容易崩掉,只是不耐磨,几百个就能磨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估计是热处理的问题,淬火淬大劲了
2,“Cr12MoV,调制HRC50左右”没听说过。

“Cr12MoV,调制HRC50左右”这个有问题么?请指教!

网友C:
要表面硬度和内质综合力学性能,用40CrMnTi调质到HRC38左右,再渗氮处理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D:
你这是要求一定的韧性,并且要耐磨。

网友:
两边太薄了,硬的断,软的变形, 还是适当加厚壁厚, 用42Cr试一下, 有条件做一下氮碳共渗!

网友E:
你这个用Cr12MoV的材料后,不要淬火;这么薄的臂一淬火很容易就崩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要求一定的韧性,并且要耐磨。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用Cr12MoV的材料后,不要淬火;这么薄的臂一淬火很容易就崩掉了

不淬火的也试过了,压簧的时候断裂,主要就是壁太薄了

网友:
我不太懂啊  45#钢韧性够  你表面做个渗氮处理了   这个是压铸模的表面处理

网友:
材料要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表面硬度和内质综合力学性能,用40CrMnTi调质到HRC38左右,再渗氮处理

谢谢,做个试试。

网友F:
氮化钢38CrMoAl行吗?调质后表面氮化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我觉得增加壁厚估计会好很多

网友(点评):
非常赞同,空间实在是小的可怜!

网友:
增大壁厚,零件热处理后做探伤。

网友:
引用 网友F:
氮化钢38CrMoAl行吗?调质后表面氮化

感觉可以

网友:
轴承钢啊

网友:
你这不是属于材料问题,而是属于结构问题,侧边太薄,你整体淬火,而且肉厚还不一样,肯定会裂开的,要么改变结构,要么改变热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