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开的地线上带有110v电?什么原因

楼主(2017-03-29):
买的公牛插台接到家中墙上的插台上,因为墙上的插台是2相的(没有地线),所以公牛线上的绿黄地线就剪断包上了。

现在的现象是,我用数字电笔测公牛插台的左是220,右是0,上是110;用万用表黑笔悬空,红笔测左20-50,右0,上4左右。

问题是上和右显示的数字为什么和我想象的是相反的?公牛的地线是断开的,啥也没有接,为什么有电压。

注意:公牛上此时没有接用电器,其实接了也是一样

网友A:
感应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应电么。

感应电压没就么高?说不定给你折腾了一下,哪儿漏电了吧

网友:
典型感应电

网友:
万用表,测右孔,左孔有230V电压,地线应该与相线有电压,那么这就是正常的!

网友B:
我的一个朋友在铁路工作,负责维修铁路高压线路,他和我说,他们维修时电死好多人了,原因是:上面已经断电了,但在挂地线的时候顺序不对,感应电就把人打出去几十米,人就这样没了。所以不要小看感应电。
我在维修的时候也遇到过地线接地不良造成的跳闸问题,故障现象就是合不上闸,后来测量地线对大地有20多伏电压,经查到变压器发现是地线接地不良造成的,重新做了一根地线后就没事了。这个20多伏的电压你可以用导线和大地短接一下,电流还真的不小呢。不过这个电压不是感应电,纯属性接地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朋友在铁路工作,负责维修铁路高压线路,他和我说,他们维修时电死好多人了,原因是:上面已经断电 ...

证明感应电杀伤性还是有的。
回到我开始的问题:我地线根本剪短了没接,请看上题目的描述。还有就是零火之间220,火地之间90多,零地之间70多。我有点不懂,零线是不是不带电,理论上是0v,我手摸应该没事。但是我测的领地70多,就是说感应电和0线之间70福特的电压了~~~~~70福特能秒人了。

网友(2017-05-02):
纯属感应电的,你的地线根本就没有接,也就是悬空的,数字万用表的内阻相当的大,对感应电的敏感性也很高,所以线间的容性漏电被检测到了,这个电流是非常小的,虽然用数字表能检测到,但不会对人造成伤害。再者来说,市电变压器的零线是直接埋入大地的,如果从远端再做一个接地的话,因为电线的线阻,你可以测量到因线阻导致的电压,这个电压才会有真正的大电流。你的零和地之间有70多伏电压,除非你的插座内部有分压电路,否则就是普通的感应电压,你不信可以换一块指针表测一下,或者你可以接一个灯泡,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流,相信你测得的电流会非常非常的小,几乎等于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