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的喷水高度怎么算啊?

楼主(2017-03-29):
比如说,一个泵的出水口一定,那么它能喷出来的水能碰多高怎么算啊? 求大侠,指点下。 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扬程吗?

网友:
哪里啊,不是扬程。
楼主现在知道或要求哪些参数?

网友:
伯努利方程+管道阻力计算+泵的性能曲线=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点评):
动水头和静水头好像

网友:
应该是抛物运动原理吧

网友:
扬程在泵的铭牌上都有标注,选用的时候注意一下就是了

网友A:
mgh=1/2 m v^2
h=1/(2g)   v^2
知道出口流速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mgh=1/2 m v^2
h=1/(2g)   v^2
知道出口流速即可

知道了流速就用这解

网友(点评):
大侠 看楼下 对吗?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gh=1/2 m v^2
h=1/(2g)   v^2
知道出口流速即可

谢谢 大侠, 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比如说,齿轮泵 0.75ml/r, 电机额定转速是1000转,流量  1000/60*0.75=12.5ml/s.比如  泵的出水口直径为10mm . 截面积是3.14*5*5=78.5(mm2)
那么 速度 12500/78.5=159.23mm/s=0.159m/s  h=(1/20)*v*v=0.159*0.159/20=0.0012m

大侠 我算的这个对吗? 和泵的压力没关系吗?这个我不太懂。

网友:
对,计算没问题。问题是有2个。一是系统能支持这流量,二是真空理想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大侠, 动能和势能的转化.
比如说,齿轮泵 0.75ml/r, 电机额定转速是1000转,流量  1000/60*0.75=1 ...

是这算法。不过算的总是算的,实际上要打折扣。

压力在管道内要考虑,出了管道就没用了。

网友:
知道泵的排量和管的出口直径就可以得到水流的出管速度,然后可以估算出喷射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