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2个电机实现X和Y方向不同时运动

楼主(2017-03-29):
怎样使用2个电机实现X和Y方向的运动,可以不同时运动。

网友:
运动控制卡

网友:
最普通的桁架式机械手 运动部分 上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二个电机实现这种运动,采用不完全齿轮传动就可以做到

网友:
分别一个控制X一个控制Y,这很难吗?

网友:
都不知道楼主想表达怎样的状态?

网友:
可以参考加工中心工作台的移动方法

网友:
一个电机一个丝杠,控制XY,没问题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用一个电机实现吧?

网友:
分别驱动?不明白这个问题的意义在哪?

网友:
两个电机两个轴,跟正常啊

网友:
这种表述也审核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