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风扇自攻螺丝固定问题

楼主(2017-03-29):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San Ace 60*60*25的风扇,用kb5-10的螺丝固定的时候,会出现开裂的情况。详见附件。
       原因分析:1、风扇是正负0.3的公差,现在的一批风扇都是负公差,直径为4-4.1。直径太小,导致开裂。
                         2、25的宽度太后,不适合用这种自攻螺丝。
       解决方案:1、用M4的螺丝穿过风扇来固定。由于空间限制,无法使用
                        2、用M4.5的钻头追加工风扇孔。生产操作起来比较麻烦
       跪求高手指点!感谢大家了!

开裂

开裂

风扇孔径

风扇孔径

kb5-10自攻螺丝

kb5-10自攻螺丝

风扇类型

网友:
用扎带

网友(点评):
扎带都能固定风扇?求解

网友:
直接用m4.5的螺丝不就好了。虽然自攻的没有这个型号,但是普通的还是有的。而且也是可以拧进去的

网友:
自攻螺丝是用风批来拧的吗?把锁紧力减小一点啊。转速调快一点.还是不行的话,就只能老老实实的先扩孔再锁了.

网友:
要不就是锁一半,再用手工锁到底

网友:
这个应该在试模环节解决的问题

网友A:
用M4.5*20的,3,4分一个

网友:
可以改用组合螺钉装的,看样子是锁螺钉的最后压住线圈的时候有侧滑挤压开裂,组合螺钉的垫圈相对而言可以更好的防止偏移

网友:
这种风扇材质本身硬而脆,且边缘厚度太薄;建议试一下低扭矩的电动螺丝刀,如果还是开裂,就换一种标准的自攻螺丝,有4.5的,不过风扇孔在上偏差时固定不牢。

网友B:
螺钉加点温度试试,可能会行

网友:
还是想办法扩一下,铰刀铰一铰。

网友:
还是认为扭矩低一点比较好,这种塑料本来就很脆,扭矩大了自然就断裂了

网友C:
可以给你做一批外径4.7的

网友:
不知道最下面加垫圈去平均力会不会好点,楼主可以去试试

网友:
提高自攻丝的温度。

网友:
将小风扇加热,使得风扇材质不会那么脆

网友:
燕尾自攻钉~~~~~~

网友:
拧慢点,或是换一种自攻丝来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螺钉加点温度试试,可能会行

面壁大师,螺钉加温一般使用在什么场合?加温度怎么规定?有这方面的资料么?请教。谢谢

网友D:
没有看到楼主自攻螺丝的图片,不知是什么形状的
我用过一种锁风扇的自攻螺丝,牙距偏大,牙形很簿,与一般的自攻螺丝牙形不同

网友:
如果有空间,可以用M4的平头穿过去锁螺母

网友:
1,增材,孔打入热熔胶,用M4
2,减材料,钻孔,用M5
3,直接用M4.5的

网友:
别用埋头螺丝,用其它螺丝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到楼主自攻螺丝的图片,不知是什么形状的
我用过一种锁风扇的自攻螺丝,牙距偏大,牙形很簿,与一般 ...

能推荐在哪买的吗?

网友E:
用4.8的自攻钉呢,螺纹外径小一点可能就没事了,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4.8的自攻钉呢,螺纹外径小一点可能就没事了,试试看

这个正在采购试一试!这个还会有个问题,就是锁紧力担心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给你做一批外径4.7的

你们最小起订量是多少?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4.7的行不行。你们有现货,我可以采购几个先试试吗?

网友:
螺钉换小的,另一头用螺母拧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正在采购试一试!这个还会有个问题,就是锁紧力担心够不够!

差别不会很大的

网友:
还可以考虑用rubber,拉皮条,

网友:
几颗螺钉同时慢慢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4.5*20的,3,4分一个

自攻螺丝?您那有现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看到楼主自攻螺丝的图片,不知是什么形状的
我用过一种锁风扇的自攻螺丝,牙距偏大,牙形很簿,与一般 ...

您那是定制的吗?还是购买的标准品?可以推荐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那是定制的吗?还是购买的标准品?可以推荐下吗?

以前在京东买的机箱风扇自带的,当时也担心会开裂,小心翼翼的锁,结果发现根本不会坏,后来看了一下,就如我前面所说的。
您给的数据外径5,p0.8,这和三角形粗牙一样。那个自攻的牙型很簿,牙距很大,所以排挤的量很少,不容易裂。

网友:
萌新来混经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攻螺丝?您那有现货吗?

可找店家或厂家,浙江多

网友(2017-05-15):
少拧点力矩然后抹点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