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四轴机器人工作范围的软件或者高招

楼主(2017-03-29):
使用四轴的机器人,但是需要看工作范围能不能达到要求,现在只是通过二维大概看一下 不能细化到每个位置或者极限位置,求教大神们有没有这类软件或者其他简单易行的方法

网友A:
用三维软件做一下运动分析。

网友B:
我用COMPOSER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SolidWorks compos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三维软件做一下运动分析。

这方面不太擅长 用SW的运动算例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COMPOSER

感谢回复 是属于SW的一个插件吗?

网友(点评):
属于SolidWorks,但是独立产品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是属于SW的一个插件吗?

嗯  好的 我搜下看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好的 我搜下看看  谢谢

你用哪个版本的solidworks啊?论坛里有种子的啊
如果不复杂,可以用composer做机器人动画,每一个位置都是可以模拟的,不是很精确,但是避免碰撞应该是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哪个版本的solidworks啊?论坛里有种子的啊
如果不复杂,可以用composer做机器人动画,每一个位置都 ...

我用的是SW2014  64位  这个本身有这个插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SW2014  64位  这个本身有这个插件吗?

谁知道,不会自己看一下吗?找不到百度
不能老是问啊,兄台

网友C:
不行就用ug做下仿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不会自己看一下吗?找不到百度
不能老是问啊,兄台

好的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用ug做下仿真啊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