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材料,材质是pp料,需要开模具,怎么保证产品精度

楼主(2017-03-29):
因为PP料收缩率大,怎么保证产品尺寸和精度,有哪些方法,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
缩水率要放好哦

网友:
可以考虑把模具整体放大或缩小来保证塑料制品的精度

网友:
大件产品不好搞,模具做好再补偿
有能力的会做预变形

网友:
很多帖子说到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采用平均收缩率做设计时的收缩率。但是,实际情况与理论的差别很大。
PP材料的产品的尺寸精度一般要求不会很高,即使这样,我们通常都会对有配合要求的地方的型腔尺寸做的偏小,而把型芯的尺寸做的偏大一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在试模后即使需要做补偿也不会导致烧焊。
通俗的讲,就是把有配合尺寸要求的地方的壁厚做的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