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 64位,如何批量改属性值!有无免费插件?MYTOOL 是收费的

楼主(2017-03-29):
SW2012 64位,如何批量改属性值!有无免费插件?MYTOOL 是收费的

task schedular 也是一个个的改的

网友A:
有规律的修改可以用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规律的修改可以用宏

  • 是有规律的修改,把AA统一换成BB,;问题是不会弄 宏啊?
  • 这个改怎么弄?有能下载的宏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 是有规律的修改,把AA统一换成BB,;问题是不会弄 宏啊?
  • 这个改怎么弄?有能下载的宏么?
  •
    提提你的要求,我明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提你的要求,我明天看看

把一套 工程图零件的 属性 统一改几个字母(有规律的字母)比如: 一套图纸图号为 AB.1234CD.01  批量改成 ZF.1234ZF.01
改的都是 相同数字或字母

网友(点评):
在CAD里就很容易实现。

网友B:
    solidworks自带的批处理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lidworks自带的批处理工具

    谢谢,今天白天开到了,没弄明白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