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仪器,如何能判断一个机械加工振动是受迫振动,还是自激振动?

楼主(2017-03-29):
请教:不用仪器,如何能判断一个机械加工振动是受迫振动,还是自激振动?

   即:不用仪器,如何能判断一个机械加工振纹是由受迫振动引起,还是由自激振动引起?

顺带问下:机械加工振纹多数是由受迫振动引起,还是由自激振动引起?

网友:
在机加工中不存在自激振动一说吧

网友A:
楼主指的振动是指加工过程中的振动吗?

网友(点评):
是的,就是工件上有振纹,

网友:
多数是受迫振动引起,但大多同时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振动是指加工过程中的振动吗?

工件上的振纹一般都是横纹,有很多因素影响着的,很难准确的说出原因的,记得以前有社友回帖说:能研究明白振动就可以去科学院了。所以,振动是个很复杂的课题

网友:
我认为,机械加工中的振动大多都是自激振动.

网友B:
强迫振动主要是机床系统部分引起的周期性的振动。只要机床在运作,即使停止切削工作它仍然会持续。
自激振动主要是工件和刀具系统两部分各自固有频率条件下的振动。停止切削后,自激振动就会消失。

利用上述两点特性,可以不用仪器测试方法,大致估计出是强迫振动还是自激振动。

车削过程中所出现的振动主要是自激振动。从抗振角度来看,车床的工作条件不好,因而在加工细长轴类工件,用卡盘夹持加工工件,以及加工大直径工件时,车床多半发生颤振。车削颤振时将使刀具和工件不停地产生相对振动。      车削时的自激振动有低频振动和高频振动两类。前者主要是工件系统的弯曲振动,其频率按近于工件系统的固有频率,一般振动比较剧烈,常使机床部件(如尾架、刀架等)松开,并打坏硬质合金刀片;后者是车刀的弯曲振动,其频率接近于车刀的固有频率,振动时只是刀具本身在振动,而工件及机床部件相对来说则很平静。
基于上述,振纹大多数与自激振动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强迫振动主要是机床系统部分引起的周期性的振动。只要机床在运作,即使停止切削工作它仍然会持续。
自激振 ...

解释的较科学!

网友:
厚实件类零件的机械加工振纹多数是由受迫振动引起;
细长轴类零配件的机械加工振纹多数是由由自激振动引起。

网友:
在机加工中,所有的振动都是受到外界激励而引起的。不同的是自激振动在外力撤销后,振动仍然存在。
在车床加工细长轴,镗床加工深孔,很容易出现自激振动。典型的现象就是出现横纹(平行于轴线)。这种情况多出现的精加工,或者半精加工用尖刀而且刀磨得比较虚(机夹刀只要规范,不容易出现)。一旦出现,修正回来非常难。
一般来说,加工这样的东西,多少都会产生横纹。只是有时不容易发现,仔细看都能看出来

自激振动的力学-数学方程比较难懂。
在机加工中,自激振动是因为机床-工件-刀具三者组成的振动系统,在外界(也许就是切削力)激励下,产生了振动,这时就算这个激励消失,振动在已经起震的系统中还存在。
振动是需要能量的,维持强迫振动所需要的能量是来自外部,而自激振动需要的能量来自内部。所以起震后的自激振动系统,即便是撤掉激励,振动依然可以维持
振动的幅度大小,主要依赖系统内的阻尼。阻尼越大,振幅越小。
根据以上特点,我们可以设法抑制这种振动
1)振动系统是由机床-工件-刀具三者组成的,当我们退刀,这个系统就不成立了。什么振动都消失了。这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
2)增加阻尼

  • 刀具:增加负倒棱(这是十分有效的方法,但也非常难掌握);如果是宽刃切削,浇油(效果不是特别好,在数控机床中不常见);
  • 跟刀架:浇油,理由是让它产生油膜。油膜一般会抑制振动(因为阻尼)。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油膜震荡,也可能造成机毁人亡
  • 机床各部分调整倒合适的松紧程度,注意加润滑油

3)改变转速,以避开谐振频率。一般切削加工时自激震荡都是高频,所以尽量把转速变低。不过这种方法效果有限。因为振动系统有n多个谐振频率,激振力理论上是宽带频谱,也就是各阶振型的频率都有点。降低转速是希望把自激的那个频率的激励能量减少一点,但不是没有。

增加负倒棱,是工人最有效的手段。由于开负倒棱的手艺难掌握,不会的话千万不要用。只要负倒棱开不好,自激振动更严重。据我了解,现在年轻人几乎都不会。
其他手段还有很多,但需要专业人士。

网友(点评):
解释的专业哈,学习!

网友C:
学习了,有没有随机振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有没有随机振动呢?

有,在机床加工过程中
比如,加工毛坯,表面有气割的疤痕。还有圆钢切削可能有杂质硬点。会表现为随机振动。但不是自激震荡

网友:
振动研究起来很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