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表达要清楚

楼主(2017-03-29):
最近加工一种零件,很大一张图纸,只用了一部分,零件的表达不是很完美吧,给同事差点制造一点小麻烦
上图

如果是车削加工的话,右端面就是个圆弧车削,但是这台机床是车削中心,带Y轴铣削功能得,所以同事当做圆弧车削来做方案,采购刀具,楼主无意中看到了这张图纸,因为是俄文图纸,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只是仔细查看一番,发现了其中的玄机,右端面不是圆弧车削,应该是铣削圆弧,同事经过一番指点之后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差点范大错,立马改之。
楼主觉得这张看起来很简单的零件很容易让人马虎大意,所以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应不应该在增加一个视图,本人觉得增加一个视图会让图纸表达的更清楚直接,而且图纸的版面足够。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会好一点呢
一张简图

网友A:
标上尺寸一个图就可以表示清楚,增加视图位置不对 让人看的更糊涂。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视图位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上尺寸一个图就可以表示清楚,增加视图位置不对 让人看的更糊涂。

增加了视图就要保证位置正确,才可以表达清楚零件的形状,这个图不是错的,只是想增加一个视图或注解,来避免不必要的大意

网友B:
重点是没看懂俄文标注吧?

你们公司由图纸到制造是不是缺少了工艺环节?识图不清,工人就拿图纸开干了?

网友C:
这看得看标注 , 要分清SR, 和R的区别!

网友D:
作为工程图面,可以在尺寸标注上打上公司的重点尺寸标识符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增加了视图就要保证位置正确,才可以表达清楚零件的形状,这个图不是错的,只是想增加一个视图或注解,来 ...

视图方向错了,你增加那个应该是原图的左视。5楼说得对,不过,标注也要看操作者水平,如果觉得可能被看错的地方最好跟操作者提一下。就像环槽端距的标注一样,有的槽起点端距+槽宽,有的标注槽止点端距+槽宽,如果端距较小的时候,操作者就很可能根据自己习惯搞错

网友:
肯定不是第一视角

网友(点评):
国外大多用的第三视角

网友(点评):
楼主贴的图肯定不是第三视角

网友F:
这个有疑问吗?需要增加视图?如果是圆弧车的话,右端面有一条封闭的线,这个没封闭就是铣削,怎么还能错了呢?E:\360反馈意见截图16460528106049

网友(点评):
分析的好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G:
图纸没毛病!
是你工人看图水平有问题!
如果是球体的话剖视图右边圆弧边应该有一条垂直线闭合,显然没有线,再看左边,沉孔边缘是有线的,说明画图没问题。

网友:
那楼主能讲下这里的玄机么?为啥不能用车削只能用铣削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看得看标注 , 要分清SR, 和R的区别!

正解

网友:
图纸是工程师的语言,图面一定要清晰、准确、完整。为避免其它人的误读,一定要把三视图画全,有些地方还有局部剖视。技术要求也把引用的国标号写上,哪怕废话连篇。图纸给了生产或采购,不要给人家打电话,一会加这要求,一会加哪要求,这样会造成想不到的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没毛病!
是你工人看图水平有问题!
如果是球体的话剖视图右边圆弧边应该有一条垂直线闭合,显然没有 ...

精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图纸没毛病!
是你工人看图水平有问题!
如果是球体的话剖视图右边圆弧边应该有一条垂直线闭合,显然没有 ...

我就看到了哥们的头像,那叫一个牛逼啊!

网友:
5楼和9楼说的对,另外图纸上圆弧的径向距离在标注时,加或不加直径符号,也是可以表达清楚的。
但是做设计的也不能把画图搞成“大家来找茬”,图纸应尽量做清晰易懂,不容易产生歧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没看懂俄文标注吧?

你们公司由图纸到制造是不是缺少了工艺环节?识图不清,工人就拿图纸开干 ...

很有可能没看清俄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看得看标注 , 要分清SR, 和R的区别!

给的是R所以会引起误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作为工程图面,可以在尺寸标注上打上公司的重点尺寸标识符比较好

对的,应该有个标注好了,避免看错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图方向错了,你增加那个应该是原图的左视。5楼说得对,不过,标注也要看操作者水平,如果觉得可能被看 ...

层主说的对,互相之间的沟通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疑问吗?需要增加视图?如果是圆弧车的话,右端面有一条封闭的线,这个没封闭就是铣削,怎么还能错了 ...

同事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H:
外文图纸必须翻译完全无误才可以下发!俺这嘎达都是这样处理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纸没毛病!
是你工人看图水平有问题!
如果是球体的话剖视图右边圆弧边应该有一条垂直线闭合,显然没有 ...

没说图纸有问题,只是可否锦上添花,增加个视图或标注什么的提醒一些看图不仔细的人呢

网友(点评):
这个可以有,现在普遍的做法是增加一个立体三视图

网友(点评):
嗯,可以在旁边追加一个三维的轴测图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外文图纸必须翻译完全无误才可以下发!俺这嘎达都是这样处理滴!

咱这旮瘩没有专业翻译,老板不出这钱,一切靠自己

网友(点评):
不仅仅翻译图纸技术那里还有相关标准的译文,业务上有专搞外语地业务员。都是从翻译到业务,从在外贸公司接活,到自己直接接单,老板还是挺拼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的是R所以会引起误会

没有误会啊!是你们理解错了

网友:
楼主是按外国的图纸重新画的吗?视角就不对,还有少画了一个内圆吧

网友I:
应该没错,看图纸不仔细

网友J:
为什么没有中心线呢?回转零件为啥不画中心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没错,看图纸不仔细

是同事看图纸不仔细,还好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没有中心线呢?回转零件为啥不画中心线呢?

一个简图,不必这么要求,层主请看清题目

网友K:
R和SR,应该还是很清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R和SR,应该还是很清楚吧

确实应该仔细分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看得看标注 , 要分清SR, 和R的区别!

对头了。不过确实在操作者哪里会忽略的。
加一个视图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视图方向错了,你增加那个应该是原图的左视。5楼说得对,不过,标注也要看操作者水平,如果觉得可能被看 ...

视图没错

网友:
我觉得不用增加视图,原图纸表达很清晰,但是必须要仔细

网友:
侧视图没有问题,主视图就不一样了。这个应该用线切割

网友L:
三维是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L:
三维是那种?

看来真得多加几个视图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三维是那种?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请忽视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请忽视细节

是我画错了,那这样的工件线切割不是更快对吧

网友:
9楼点到了

网友N:
赞成14楼鑫森淼炎垚,图纸就是工程师的语言,是与工人交流的纽带。以不产生误解,一目了然为宗旨。针对不同层次的工人多画一个视图,相当于多嘱咐一句,我认为也不算啰嗦。

网友O:
9,1O楼制图基本功扎实,读图敏锐

楼主:
引用 网友N:
赞成14楼鑫森淼炎垚,图纸就是工程师的语言,是与工人交流的纽带。以不产生误解,一目了然为宗旨。针对不同 ...

顶层主,增加一个视图或者轴测图不是很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9,1O楼制图基本功扎实,读图敏锐

大家能通过讨论了解错误发生的原因是最好的

网友P:
图纸图纸就得把图画得易于理解,简单的零件把图纸画得高深莫测,是要体现作图者的什么
还是多一个视图来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P:
图纸图纸就得把图画得易于理解,简单的零件把图纸画得高深莫测,是要体现作图者的什么
还是多一个视图来的 ...

是要体现做图者的深厚制图功底

网友Q:
引用 楼主:
增加了视图就要保证位置正确,才可以表达清楚零件的形状,这个图不是错的,只是想增加一个视图或注解,来 ...

其实,一个视图能够表达清楚,第二个视图也没必要添加,反而给人感觉画蛇添足;
如果零件负载或者有歧义,不能一个视图表达清楚的情况下,那就必须两个视图咯。

楼主:
引用 网友Q:
其实,一个视图能够表达清楚,第二个视图也没必要添加,反而给人感觉画蛇添足;
如果零件负载或者有歧义 ...

层主所言极是,但是受教育程度各有不同,在条件和图纸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照顾一下大众吧

网友R:
我在画零件的时候一般都会在图纸右下角投影上三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在画零件的时候一般都会在图纸右下角投影上三维图

一线工人会感谢层主这样的工程师的

网友:
你这个图纸上怎么没有中心线啊,

网友S:
引用 网友G:
图纸没毛病!
是你工人看图水平有问题!
如果是球体的话剖视图右边圆弧边应该有一条垂直线闭合,显然没有 ...

设计人员除了保证图纸没问题的同时,也要保证工人看懂你的图纸(如果看不懂,你可以去解释下)。

网友N:
为什么没有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S:
设计人员除了保证图纸没问题的同时,也要保证工人看懂你的图纸(如果看不懂,你可以去解释下)。

增加个视图必是太难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没有标注?

看清帖子的重点很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疑问吗?需要增加视图?如果是圆弧车的话,右端面有一条封闭的线,这个没封闭就是铣削,怎么还能错了 ...

一张图,瞬间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有疑问吗?需要增加视图?如果是圆弧车的话,右端面有一条封闭的线,这个没封闭就是铣削,怎么还能错了 ...

正解

网友:
个人感觉,该图很清楚,看图基本功问题,与他人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请忽视细节

应该是这种

网友T:
虽然说没把带尺寸的图贴上,但是还是增加个视图好点,有时候画图不但是表达清楚了就OK,还要方便理解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T:
虽然说没把带尺寸的图贴上,但是还是增加个视图好点,有时候画图不但是表达清楚了就OK,还要方便理解才行!

支持层主的观点,在不麻烦的前提下,画图还是好理解为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