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3D 一款浮动带轮传动结构

楼主(2017-03-30):
        在精密轴传动设计中,当采用带轮进行动力输入时,需要把传动中的其它影响载荷予以排除。在很多场合,采用带轮和主轴之间的浮动连接方式来实现。这里以机械3D动画的形式,对这种浮动带轮传动结构进行解码。

网友A:
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想明白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想明白结构

现在可以一目了然哈

网友:
泄核带轮唄

网友B:
这更换一次带,可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更换一次带,可不容易

把支承再设计成左右二半,你就个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皮带卸荷机构! 这个有专用名词的,磨床上多见

网友(点评):
是的,工作母机上当然要用上

网友C:
终于看明白了这种机构,谢谢啦

网友:
刚毕业那会儿接触过这种结构的实物。为楼主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看明白了这种机构,谢谢啦

不用谢,做点科普心里乐呵

网友D:
装在轴上的是两个轴承吗?还是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轴上的是两个轴承吗?还是花键?

滚动轴承。连接件是最右边那绿颜色的

网友(点评):
轴和黄色部分已经用绿色联接起来了,没有相对运动,为什么还要装两个小的轴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把支承再设计成左右二半,你就个问题就解决了。

左右两半不行吧,设计成U型倒是可以,U的底(两侧支承的连接处)位于皮带环的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两半不行吧,设计成U型倒是可以,U的底(两侧支承的连接处)位于皮带环的内部

那也得要支撑位,还会面对皮带难以换更这类问题。所以在一些皮带易损的地方,设计中用上了多节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支承再设计成左右二半,你就个问题就解决了。

有一个问题没看懂,带轮轴套通过2个小轴承装在通长的芯轴上,然后通过键槽联接电机输出轴,那么通长芯轴怎么实现和带轮轴套的同步运转呢?

网友(点评):
绿色部分有联接吧

网友(点评):
绿颜色的件,只是传递旋转运动。与主轴之间径向有间隙。

楼主:
引用 楼主:
滚动轴承。连接件是最右边那绿颜色的

绿颜色的件,只是传递旋转运动。与主轴之间径向有间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得要支撑位,还会面对皮带难以换更这类问题。所以在一些皮带易损的地方,设计中用上了多节带

皮带更换没有难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滚动轴承。连接件是最右边那绿颜色的

还是有个问题,绿色连接件通过键的方式链接芯轴和黄色带轮轴套,那么绿色连接件和芯轴之间属于主动从动关系了,怎么会传递不了其他有影响的载荷呢?请大神多多解惑,谢谢

网友(点评):
严格来讲,作为同处于一个系统中的各个件,肯定有影响。但这样一来,作为皮带传动中的最大不足--拉紧状态那种径向力,由大轴承挑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有个问题,绿色连接件通过键的方式链接芯轴和黄色带轮轴套,那么绿色连接件和芯轴之间属于主动从动关 ...

理解,谢谢大师!

网友:
又把机床主轴带轮卸荷机构看了一遍,谢谢楼主!

网友F:
说来惭愧  没听过 也没见   看了 也没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来惭愧  没听过 也没见   看了 也没懂

没关系,多看几回就是了。

网友G:
浮动感觉不准确,明明是固定的。卸荷应该更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浮动感觉不准确,明明是固定的。卸荷应该更准确

但我想,带轮产生的负荷有二个,老大是传递转矩,径向的拉力才算老二。说它卸荷的话,那老大转矩也卸了才算得上这样称呼。

网友:
这种机构全称“卸荷机构”。在数控曲轴磨床上有这种结构的,就是皮带轮与主轴不是采用刚性连接,在皮带轮径向方向均匀分布六个圆柱形盲孔,中间有一个过渡盘,过渡盘与主轴采用锥度刚性连接,在过渡盘径向方向均匀分布6个带销轴的橡胶件,直接插入皮带轮即可。在老式的机床设计书籍上都会有这种结构介绍的。

网友(点评):
是的,但我想说它卸荷的话,那转矩也卸了才算得上这样称呼。所以给了“悬浮”这个相对流行的称呼

网友:
第二种用过,第一种没看明白。

网友H:
这个皮带卸荷结构经典图片如下:

经典皮带卸荷机构

经典皮带卸荷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皮带卸荷结构经典图片如下:

上面我的观点已经说明了,”卸荷“这种叫法是明显错误的!不然转矩这个最大的载荷给卸了,主轴的转矩从哪来?可以想象当年,那么落后的工业环境下,翻译水平和审核程度都不可能与现在比。
顺便说一下,现在教科书中存在这样严重跟不上时代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啊。所以作为新生代在这方面受蒙不少过后,要共同努力予以改变。

网友:
创新是在成熟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基础的东西都没有弄明白,就喜欢弄一个新概念出来岂不是哗众取宠。对你的解释无法苟同!

网友(点评):
哪里是创新,只是对就种机构作了个动画便于大家能够看清楚一点而已。当然借此呐喊一下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把中轴的轴承固定在基座上更完美了

网友I:
给个静态剖视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个静态剖视图就可以了,

是的。但是工作生活中,说说简单的事,往往要不简单地去做才能做得到位吧。

网友:
有点明报了
自我总结下: 轴的转矩——(传递给)绿色件——绿色件和通过螺丝连接的方式又把转矩——(传递给了)灰黄色的件——灰黄色的见通过6个橡胶PIN把转矩——皮带轮。
卸的是轴向负载  绿色零件应该是可以轴向移动的(只提供转矩)
这个机构是不是不能承受太大的转矩 毕竟是橡胶连接的?

网友:
带轮的浮动量由大轴承和端盖之间的游隙决定,只是从图上看起来主轴和带轮被小轴承轴向固定一体了使主轴同时浮动,不知是不是看错误判了。

网友:
全浮半轴的车桥同样的原理

网友:
值得研究下

网友:
楼主皮带套和皮带轮是通过橡胶件连接的吗

网友:
换带就的全拆

网友:
还是没看明白,浮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