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随行夹具(工装)供气?

楼主(2017-03-30):
如题。

对于转动的 可以用旋转接头, 可是对于跑道形的怎么供气呢?

网友A:
腰槽有条中心线,槽边缘到中心线的距离相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储能啊

您说的储能,指的是储气能吗?

工装不会太大,储的能总会用尽的。怎么补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腰槽有条中心线,槽边缘到中心线的距离相等

这个怎么理解? 您的言外之意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储能,指的是储气能吗?

工装不会太大,储的能总会用尽的。怎么补充呢?

具体要看是怎么个东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要看是怎么个东东了。

现在拟采用气缸夹紧,必需要供气。如何给阀板(或某几个气缸)供气?

网友C:
     在夹具上不用气压,用大弹力弹簧+直线凸轮来解决这样的夹紧问题。直线凸轮固定在夹具运行轨道槽边上。当要取放产品时让夹具打开,完成后自动夹紧产品。

网友:
具体看所用场合,和直线往复的运行距离吧。
如果用坦克链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怎么理解? 您的言外之意是?

跑道中间加个一维运动 ,实线表示气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拟采用气缸夹紧,必需要供气。如何给阀板(或某几个气缸)供气?

比如不方便用拖链的流水线场合,就可用在某工位充气储能,其他工位脱线运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拟采用气缸夹紧,必需要供气。如何给阀板(或某几个气缸)供气?

至少A工位到B工位是要一直夹紧的,要不然会松动。然后B到C 不用夹紧, 到了C到D又需要夹紧(不是同一个气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道中间加个一维运动 ,实线表示气管

这个可以有!
让旋转接头可以平动,就可以实现。但要想平动,还得增加主动机构,有点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不方便用拖链的流水线场合,就可用在某工位充气储能,其他工位脱线运行

这个充气能,接口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夹具上不用气压,用大弹力弹簧+直线凸轮来解决这样的夹紧问题。直线凸轮固定在夹具运行轨道槽边上。 ...

这个夹紧是要紧的, 但是到了另一个工位上,可是要松开的,换另一个缸来动作。

凸轮这玩意儿真的不敢玩

网友:
配上空气发动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充气能,接口怎么处理?

例如快接

楼主:
现在想了一下,这个跑道也不大。想采用以下方式。

在正中间放置旋转接头,与各气缸采用螺旋气管连接,使之有一定的伸缩量。

只是旋转接头需要主动驱动。

这样气的方面 可以说的通的。

可尼玛传感器的电线怎么弄! 真操蛋。难道要再上个电气滑环?

网友D:
9楼的方法觉得可取,未必非用凸轮不可

在需要夹紧的位置采用气缸驱动类似快夹的机构将工件夹紧,

到达松开的位置再用另一组气缸将夹具打开,

就相当于在固定的位置有两组机械手进行装拆工件

如此可免去气管及线路的烦恼

至于夹紧力是否可靠,那就在夹具上花点工夫吧,这个不难

但如果整个过程是连续运转的,没有停顿,

那就不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9楼的方法觉得可取,未必非用凸轮不可

在需要夹紧的位置采用气缸驱动类似快夹的机构将工件夹紧,

你这样的,在运行过程中是没有夹紧的。  定位会跑掉是不允许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的,在运行过程中是没有夹紧的。  定位会跑掉是不允许的。

不存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夹紧的情况,

问题在于夹紧和松开的同时工装(治具)是否在运动?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气缸就得是在夹/松位置有一定行程的随动过程,

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工件的夹紧与松开过程中,治具不应该是静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存在运行过程中没有夹紧的情况,

问题在于夹紧和松开的同时工装(治具)是否在运动?

实际上将两个工件在A工位预组装装态下般运到B工位,在B工位进行铆合,在C工位检测, D工位排料。

在A到B的过程中,如果不夹紧,就不能实现预组装的初忠。 后面的事情还没有考虑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上将两个工件在A工位预组装装态下般运到B工位,在B工位进行铆合,在C工位检测, D工位排料。

在A ...

也就是说在A位需要定位压紧,到达B位铆合后即可解除夹具,

没有问题啊,夹具与工装随行,分别在A、B位固定气缸为夹具提供动力

网友(点评):
那么在A到B的过程中,如果不夹紧,两者的定位会跑掉吧

网友(点评):
你还没有明白,A-B的过程中夹具是保持夹紧状态的,只是在A、B两个位置点分别提供动力进行夹紧或解除

网友(点评):
这个夹具要和肘夹类似

网友(点评):
肘夹。 这下明白了。谢谢指导

网友:
随行夹具上设置一孔,到位后与固定的气孔对准,压紧密封、给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夹具上不用气压,用大弹力弹簧+直线凸轮来解决这样的夹紧问题。直线凸轮固定在夹具运行轨道槽边上。 ...

可以借鉴的

网友:
用弹簧力夹紧,到了某些位置使用动力使他松开是否可以?
夹具上需要供电供气的方案都相对有一点小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