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挤成型属于浇注吧?

楼主(2017-03-30):
铝挤成型是浇注的一种吧?对不?

楼主:
说错了 是属于压铸的一种?

网友:
浇是液体,挤是固体?

网友:
挤压属于塑性成型,不过有一种特种挤压是液体,挤压材料是三向压应力状态。

网友:
按大类分的话,应该属于锻,而不是铸

网友:
不是,是高温挤压,属于固体成型。常见的铝型材好多都是这样挤出来的。

网友:
什么叫浇,什么叫注,什么叫挤,什么叫压。

网友A:
挤成型只是铝材成品坯料,加温到塑性变形最佳状态的温度
而浇铸是铝锭,熔化状态的温度下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挤成型只是铝材成品坯料,加温到塑性变形最佳状态的温度
而浇铸是铝锭,熔化状态的温度下进行。

那就是不属于铸造这一类了,应该属于锻造的一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不属于铸造这一类了,应该属于锻造的一种。

挤铝和锻铝也不能等同起来。主要的变形工艺不同,锻造的形变只能发生在模腔内,是通过与模腔内表面相贴合成形的。而挤铝的成形是通过模型出口处的时候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