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有草图运动模块吗

楼主(2017-03-30):
SW有草图运动模块吗?就是画个草图,约束下,然后就运动分析了

网友:
装配模块中的布局草图能实现你的要求吧

网友:
布局草图

网友:
可以的。sw可以在草图中进行运动。具体的做法就是把草图画成一个个的块,然后对块之间进行约束。用尺寸驱动就可以运动了。

网友A:
草图运动还用的着什么模块吗,一个草图你分析个6啊。

网友(点评):
干嘛没有?连杆速度,加速度等等不行啊?我还要画个实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草图运动还用的着什么模块吗,一个草图你分析个6啊。

别理那个什么立方 他装屁装惯了 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

网友:
UG 咋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UG 有 看见别人用了

网友:
這意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