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厚壁厚11mm,一个支撑件,什么材料能保证不缩水

楼主(2017-03-30):
一个圆形支撑件直径100mm,主壁厚5mm,中间有直径40mm位置厚度11mm,用什么料可以保证不缩水。
加玻纤的料是不是比不加玻纤的料会不容易缩水
pom料缩水可能性会比

为什么我无法上传附件呢?

网友:
联系左侧客服上传附件

网友:
附件超过3兆得都无法上传的

网友A:
你是大量需要注塑成型?还是小量买材料加工?
你问的是什么材料不缩水?

麻烦先把工况贴出来
选择什么材料
用量
这样才好回答吧?
太泛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量需要注塑成型?还是小量买材料加工?
你问的是什么材料不缩水?

注塑成型,买材料加工就不涉及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