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步带轮减速比问题求教?

楼主(2017-03-30):
请问我在保证减速比不变的情况下   装转接轮X的齿数应该是是多少   换算公式是什么,新手求教,多谢帮助

网友A:
难道不还是20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不还是20齿吗?

对不起  是我的描述有问题   二级减速90齿变为80齿   请问X的齿数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不起  是我的描述有问题   二级减速90齿变为80齿   请问X的齿数是多少

    4=80/20(与中间变量X无关)
用线速度一算就知道了。

网友C:
X无论是多少齿,如果二级减速由90齿变为80齿,输出减速比都不会是4.5

网友C:
如果X轴只是一个轮,要达到4.5的减速比,要么减小小轮齿数,要么增大大轮齿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20(与中间变量X无关)
用线速度一算就知道了。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X无论是多少齿,如果二级减速由90齿变为80齿,输出减速比都不会是4.5

谢谢您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X轴只是一个轮,要达到4.5的减速比,要么减小小轮齿数,要么增大大轮齿数。

恩恩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不客气哈。我们做同步轮的。常遇到的问题。

网友:
抛开齿数问题。
结构真像示意图那样吗?如果是这样肯定出问题,X同步带轮包角太小,容易跳齿。

网友:
经过计算确实是4.5减速比没错

网友D:
如果X=90呢?如果X=20呢?i=90/20=(90/X)*(X/20),两级齿轮减速,中间齿轮轴上为什么一般穿两个齿数不一样的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0/20(与中间变量X无关)
用线速度一算就知道了。

请教您   如果这样传动   减速比是4.5吗?谢谢

网友(点评):
肯定不是啊,因为你中间轮两个齿数不一样的轮,要安各自的齿数去计算,一个是X,一个是Y了,否则怎么实现两级减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X=90呢?如果X=20呢?i=90/20=(90/X)*(X/20),两级齿轮减速,中间齿轮轴上为什么一般穿两个齿数不 ...

请教您    这样传动比是多少  谢谢

网友(点评):
看对下一条的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您    这样传动比是多少  谢谢

9=(90/20)*(60/30)

网友:
引用 网友B:
9=(90/20)*(60/30)

9=(90/30)*(6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