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环怎样设计计算

楼主(2017-03-30):
如题齿环的设计计算应该怎么做。

网友:
楼主先说说看,你说的齿环与我们理解的齿圈有什么差别

网友:
关注一下,看看回复

网友:
这个机械设计手册有得,楼主提供详细参数,我可以帮你计算下

网友:
你这个齿环可以外齿轮,也可以内齿轮
不管是内、外,首先要保证齿环刚度。也就是结构要合理。在保证刚度的情况下,还要轮齿的强度。增加强度可以采取正变位或者角变位。用双圆角刀具,轮齿抗弯极限高。等等,
如果是内齿轮,又是行星传动,在设计齿数时要注意怎么装配条件。内齿轮的最小不发生根切的齿数和外齿轮不一样,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