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料包装机设计求助

楼主(2017-03-30):
螺杆计量定量,螺杆的尺寸怎么计算,电机型号怎么选,,求大神赐教,大四狗苦蹲图书馆,找不着着手点

网友A:
(螺杆形腔截面积-螺杆截面积)*螺杆单位时间直行程=体积,也知道了运送重量,也就知道了转矩,也就知道了电机大小。
最后千万别忘了传动效率
祝你睡个好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杆形腔截面积-螺杆截面积)*螺杆单位时间直行程=体积,也知道了运送重量,也就知道了转矩,也就知道了 ...

非常感谢您能回复我,螺杆的螺距,直径这些怎么来,没看到类似的计算,其实已经被这个担忧的好久睡不着了,知道的数据只有包装速度每分钟20到30袋,500g

楼主:
怎么就回复成功了,刚玩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杆形腔截面积-螺杆截面积)*螺杆单位时间直行程=体积,也知道了运送重量,也就知道了转矩,也就知道了 ...

能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