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墨垫压光学镜片老碎,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7-03-30):
我们现在做一个项目,因为要耐高温,用石墨垫密封,镜片放在石墨垫中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镜片老碎,求教高手们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没,先谢谢

网友A:
第一图看不清,观察孔镜片和边要闪开个距离。
闪开多少我也没查到标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看不清,观察孔镜片和边要闪开个距离。
闪开多少我也没查到标准

有道理,是要有膨胀间隙。
多少温度,压力?

网友C:
镜片上面加一层隔温棉,又能缓冲又能保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是要有膨胀间隙。
多少温度,压力?

温度大概在400度左右,实际工作是负压,现在安装我们保压是0.4MPA,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镜片上面加一层隔温棉,又能缓冲又能保温

我们中间是要穿透光,激光穿过,因为是高温一般的材料耐不了那么高的

网友B:
玻璃厚度?

网友D:
单独用镜片试试看,说不定还是镜片本身不符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玻璃厚度?

原来的镜片厚度是3mm,后来的是1mm,更容易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独用镜片试试看,说不定还是镜片本身不符合的问题

我们也是觉得是镜片的厚度的问题,现在的厚度是1mm,现在想有没有能替代石墨垫的耐高温的更软一点的材质,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你比现在夹得紧一点,应该可以缓解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图看不清,观察孔镜片和边要闪开个距离。
闪开多少我也没查到标准

你说的是有点间隙是吗?留的有,但是比较小,大了镜片会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的镜片厚度是3mm,后来的是1mm,更容易碎

从图中还不可看出你是多大直径。假如直径大于30毫米,试压0.4Mpa,1毫米肯定太薄,3毫米也有问题,水表都要5毫米。
另外玻璃材质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中还不可看出你是多大直径。假如直径大于30毫米,试压0.4Mpa,1毫米肯定太薄,3毫米也有问题,水表都 ...

直径为23mm,这一块以前做的少,没有经验,一般这方面有什么对应的压力与玻璃的厚度的关系吗?请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径为23mm,这一块以前做的少,没有经验,一般这方面有什么对应的压力与玻璃的厚度的关系吗?请求指导! ...

只好凭经验,感觉要厚点,不影响光学的话,5毫米试试。还有你的石墨垫感觉不平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只好凭经验,感觉要厚点,不影响光学的话,5毫米试试。还有你的石墨垫感觉不平整?

你想想,23毫米直径的1毫米铁板受力20公斤也要变形了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径为23mm,这一块以前做的少,没有经验,一般这方面有什么对应的压力与玻璃的厚度的关系吗?请求指导! ...

我们现在还专门在装之前用纱布打磨一下石墨垫,还是不行,现在机加工的东西已经焊接好,准备用厚点的镜片试试,之前我们是用3mm,也会出现碎的现象,他们更改了之后就更容易碎了,想着寻找一种可以耐高温的替代石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想,23毫米直径的1毫米铁板受力20公斤也要变形了啊

想着看大家有做过这方面的有经验的指导一下,光学的或者做过类似的密封的前辈,这一段我们几个头疼死了,呵呵

网友:
建议用5毫米的。还有看上去你们没钳工经验。磨垫圈可能越磨越差。压紧的时候要螺钉均匀的紧。

网友(2017-05-05):
老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是要垫片压玻璃。。可我们的工作温度是1100度,这温度石墨垫可以承受吗?

网友:
1.螺钉不要直接压死,试试在加弹垫的地方穿四个弹簧预压,通过调节螺钉拧进深度改变压缩量调节预压力;
2.镜片周向定位只需三个点即可,加工一些镂空结构使其有一定弹性。

网友:
1.螺钉穿上弹簧预压,不要直接拧死;
2.圆形镜片周向定位只需三个点接触,并在周围设计镂空槽使其具有一定弹性。
希望能帮助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