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加工参数及刀片选用

楼主(2017-03-30):
       现接到一批活。螺柱加工,M39-6g,M64-6g,M72*6-6g(精度可以放宽) 批量在每种200只以上。螺纹长度在100mm以上,材料42CrMo,热处理HBW 250-331
       准备用复合螺纹车削循环编程。 请问采用什么切削参数比较好?用什么样螺纹刀片较好?

网友A:
1,用G76编程精车余量0.05左右即可,加工次数根据现场情况设置,工件刚性好的情况下可以吃刀量大点,也就是加工次数少点
2,螺纹刀片选择全牙型的,这样车削后的螺纹会光滑很多,不划手
3,转速1000转左右就行,看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G76编程精车余量0.05左右即可,加工次数根据现场情况设置,工件刚性好的情况下可以吃刀量大点,也就是 ...

你说的全牙型刀片就是通用型的,不带修光刃的?这么大螺距的牙,1000转会不会转速太高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全牙型刀片就是通用型的,不带修光刃的?这么大螺距的牙,1000转会不会转速太高了啊

想要好的表面粗糙度,转速必须要上去
全牙型刀片带修毛刺的功能,手感好,还有其它型号的螺纹刀片,具体信息需要查看刀具样本,那里会有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