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拆图

楼主(2017-03-30):
请教一下SolidWorks怎么样拆图比较快,特别遇到结构比较复杂的零件,需要标很多公差粗糙度什么的?都是一个一个标出来的吗?

网友:
我觉得是的

网友A:
用模版应该会效率高些~但也不比CAD 快啊

网友:
公差在做三维模型的时候已经标好了,出二维的时候自动标注再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粗糙度根据需要在工程图里直接标注,速度和CAD出入不算太大。以上个人习惯

网友B:
楼主搞清楚solidworks是几维软件了吗

网友C:
建模的思路和方法很重要,装配层级清楚,模板一定要使用,好的习惯让你会事半功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清楚solidworks是几维软件了吗

是三维的啊,难道我用了假SolidWork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模的思路和方法很重要,装配层级清楚,模板一定要使用,好的习惯让你会事半功倍。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版应该会效率高些~但也不比CAD 快啊

好,试试模板

网友:
我采用进入cad标注

网友:
个人认为SW出图还可以啊,不比CAD差啊,只是有些; 比如孔表的异形孔要用得话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