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套大型设备上的润滑系统零部件 请教故障修理

楼主(2017-03-30):
现在的疑点是,润滑油路不如以前那么通畅了,总感觉哪个支路不顺畅,造成整个润滑系统工作效率不稳定

网友:
润滑系统工作效率不稳定可以检查一下油泵,是否有故障。
也可以检查一下油压表,对比一下以前的数据

网友:
拆开注意排除

楼主:
有没有专业人士来交流一下,问题已经初步查明,但深层次的原理还想不通

网友:
你这是一套干油集中润滑系统,首先你得查清资料,是双线的还是单线的集中润滑,另外分配器是双线还是递进式那种,有一套原理图,光看图片很难看出啥问题来。

网友(2017-04-30):
设备使用几年?常温还是高温?是否有润滑脂干涸堵塞?
原设备推荐什么样的润滑脂?有无参数要求?型号?品牌(品质)?
使用多久管路及相关部件是否需要清理?

楼主:
使用估计3年左右;常温状态;油脂干涸可能性不存在;
一般使用1# 2#  现在有2个润滑点出现油脂不能泄压(打不出去)的问题,现在估计应该是油路堵塞了,暂时解决不了
把牛油嘴打开就可以,拧上后又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