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对称的两个齿条推动齿轮的作用

楼主(2017-03-30):
求知道,为啥要用两个齿条,一个不可以吗?齿轮带动的上方的回转盘

417440

417440

417441

417441

楼主:
求大神解释

网友:
单气缸力量不足.空间上又有限制.所以利用这种方式.一方面达到同步.另一方面保证推力足够

网友(2017-05-06):
4楼分析的对。

网友:
还有一个作用,气缸推出和缩回的力是不一样的,如果需要上面转盘正反转的力矩一样,那么两个气缸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另外一个重要作用,两侧同时作用,能抵消转轴的弯矩。
4楼说的增大力认同,但是说的同步,不太认同。

网友A:
一个气缸伸出时同时另一个气缸收缩?

网友:
同步会很困难,就跟一条皮带线2个电机一起带一样.有点扯.

网友(2023-10-12):
同步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气缸伸出时同时另一个气缸收缩?

是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