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挂具在电性能符合性上要求的疑问?

楼主(2017-03-30):
在电镀的时候,对于挂具的设计有些要求,比如挂具的接触点是否导电良好,挂具的接触面积能否满足所需电镀电流要求……
作为一个电镀菜鸟,不是很了解,求各位大侠指教。
谢谢。

网友:
常规电镀不需要考虑那么多

基本考虑是要员工好上下挂,工件不要掉槽,变形

在这个基础上能增加挂点/加粗钢线 就可以了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产品相互之间不要干涉,不要有尖端正对阳极

注意选用合适的保护框来控制高电流密度区域的膜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