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铝挤压的帮忙看看

楼主(2017-03-30):
成品型材长180,宽30,异形结构,厚度2.2,不存在精密配合或其他难以挤压的结构。材质6063,原料直径152。需要上多少吨挤压机呢?1500左右的能够满足吗?

网友:
应该可以,我在型材厂做过安装调试,这样的规格一般使用1800吨,不过具体还是要看详细结构,模具制造。

网友:
1800-2500

网友A:
我只知道直径500的棒料需要1万吨预热5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直径500的棒料需要1万吨预热50度。

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