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学名是什么?曲柄摇臂?

楼主(2017-03-30):
但是查曲柄摇臂找不到,请问这个的学名是什么,如何查到。我想看看怎么计算神缩量达到转90°的目的。轴与32孔键连接。16孔与气缸相连,做往复运动如图2
请问这个的学名是什么,如何查到。我想看看怎么计算神缩量达到转90°的目的。

网友:
不必  hi回回回、

网友A:
应该叫摇臂吧
要是90°,小心死点

网友:
回顾他的个人共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叫摇臂吧
要是90°,小心死点

只需要做着一个简单的动作这样的话只能让初始位置不能垂直,这样能规避掉吗?
还有摇臂百度上也找不到。

网友:
不知道可不可以直接用软件模拟下?应该可以用solidworks草图先搞搞方案吧,亦或者因为空间限制?弄成直的行不行?还有你的气缸得用有耳轴的,如果角度转不够就用齿轮齿条

网友:
叫“曲柄”吧

网友:
有点像拨叉

网友:
这么吊,只曾相识,未曾用过哟

网友:
曲柄滑块机构的曲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