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拉式电磁铁磁芯转动会影响推拉力吗?

楼主(2017-03-30):
电磁铁拉力在20KG,电磁线圈(1)是固定的,电磁静态芯(2)和动态芯(3)同轴转速达到3000转,在旋转的时候磁芯的拉力会受到影响吗?

网友A:
减除离心力就可以了

网友B:
这是什么上面的,没见过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上面的,没见过哟

这个只是个构想图,主要是芯部旋转会不会影响锁紧的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除离心力就可以了

不懂,请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