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气缸实现间歇5次,每次60°的旋转运动?

楼主(2017-03-30):
请教各位前辈,我想要设计一个机构,要求使用气缸,驱动一个直径2m的圆柱体实现60°旋转,要求间歇的转5次。圆柱体高约80mm,是悬挂着的,其重量靠中间的一个推力轴承支撑,通过推力轴承与上方一个固定的盘连接。现在主要要是实现的功能是让圆柱体间歇转过5次,每次转60度。如何用气缸实现?不能用电动的其他结构,有防爆要求,考虑成本,不用防爆电机,因为有现成的供气设备,所以得用气动装置。最好是用气缸实现。
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
这是最初得构想,但是因为不能用电动的,所以升降机和角度分割器都得换成气缸或者气动元件,上面升降的部分还好解决,但是下面旋转部分不知道如何用气缸实现,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气缸+连杆+棘轮 MISUMI上应该就有案例

网友B:
气缸推曲柄,曲柄拨动西风轮机构

网友C:
气缸上装齿条,带动齿轮转,齿轮中心是单向轴承

网友(点评):
可不可以省去齿轮齿条,直接用连杆加单向轴承?

网友D:
费斯托有一款气动旋转分度台,楼主去看下
但是分度是偶数的,话说你要的这个 不是连续分度吗? 通常都是偶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推曲柄,曲柄拨动西风轮机构

请教一下,西风轮结构是什么样的?

网友:
棘齿轮+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上装齿条,带动齿轮转,齿轮中心是单向轴承

这个方案我也考虑过,但有没有能直接靠两三个气缸组成多级结构来实现这个功能?我老师希望我这么做

网友(点评):
多个气缸,成本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连杆+棘轮 MISUMI上应该就有案例

恩,我去看看,另外如果用几个气缸组成多级结构来直接实现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费斯托有一款气动旋转分度台,楼主去看下
但是分度是偶数的,话说你要的这个 不是连续分度吗? 通常都是 ...

分度是偶数啊,360度分成6个,但是只需要转5次

网友E:
我有个方案,就是用两个气缸实现角度旋转,其中一个手指气缸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分度是偶数啊,360度分成6个,但是只需要转5次

5次之后呢
你总不会是想 转了300°,就原路返回吧? 或者一次回300°吧
如果这样 就比较难搞了

如果只是连续分度,6工位,用气缸,那方案真的很多了
现成的,festo的 气动分度台
自己做,我记得 伏枥前辈回复过的一个帖子里也有,气缸来实现类似棘轮的旋转推动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方案,就是用两个气缸实现角度旋转,其中一个手指气缸

大侠,请教一下具体怎么实现?有个简图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次之后呢
你总不会是想 转了300°,就原路返回吧? 或者一次回300°吧
如果这样 就比较难搞了

5次之后就不需要再转动了,因为整个工作过程只需要转动5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次之后呢
你总不会是想 转了300°,就原路返回吧? 或者一次回300°吧
如果这样 就比较难搞了

用气缸原路返回的话只需要气缸活塞回程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次之后呢
你总不会是想 转了300°,就原路返回吧? 或者一次回300°吧
如果这样 就比较难搞了

能问一下那个帖子叫啥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能问一下那个帖子叫啥名吗

那个帖子一时找不到,倒是气动分度的帖子找到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5673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帖子一时找不到,倒是气动分度的帖子找到了: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 ...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气缸上装齿条,带动齿轮转,齿轮中心是单向轴承

可以啊,用齿条是想把气缸的安装固定住

网友:
气缸齿轮需要的结构有点复杂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我也考虑过,但有没有能直接靠两三个气缸组成多级结构来实现这个功能?我老师希望我这么做

如果用普通气缸来实现的话相比与其他的成本会低一点

网友:
用两个气缸了,一个原路返回的,一个每次转60度,就用齿条和齿轮配上单向轴承或棘轮

网友:
不完全齿轮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我去看看,另外如果用几个气缸组成多级结构来直接实现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做?

做5个凸出部,每次推1个,推60度。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气缸+连杆+棘轮 MISUMI上应该就有案例

这个机构我们以前都做出来了,比misumi的优化了点,大致结构差不多,能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都是纸上谈兵,就没有人上个示意图啊

网友:
气缸加歩进电机别笑,已经有这东西了。

网友G:
用气缸+棘轮。我们曾经使用过这种结构。

网友:
直接用旋转气缸呢?
就怕有顿挫震荡
最好还是用齿轮

网友:
气缸+棘轮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气缸+棘轮。我们曾经使用过这种结构。

是用气缸+连杆推动棘轮吗?

网友(点评):
不是,应该是气缸+连杆推动棘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构我们以前都做出来了,比misumi的优化了点,大致结构差不多,能用,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能求一下结构图吗,或者misumi的那个案例也可以,我在misumi没找到,案例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连杆+棘轮 MISUMI上应该就有案例

能求一下misumi的那个案例吗,我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求一下结构图吗,或者misumi的那个案例也可以,我在misumi没找到,案例太多了。。。。。。。。

前几天太忙了,没空回复你http://cn.misumi-ec.com/asia/incadlibrary/detail/000148.html

网友:
气缸棘轮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气缸上装齿条,带动齿轮转,齿轮中心是单向轴承

他的旋转方向应该是一个方向的,如果用齿条势必要反转,毕竟齿条不能无限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他的旋转方向应该是一个方向的,如果用齿条势必要反转,毕竟齿条不能无限长

所以用单向轴承,和棘轮效果类似